A9充电器故障求助,有一路显示电压低

楼主(2020-02-09):
如图,左边起第五路,确定3.85v的电压,被检测成了3.74,比正常偏低,这导致充电那一路会过充,不知道啥坏了,最好是哪里可以设置就好了。比如电压纠偏,也不知道哪里设置。返厂,电话联系了厂家说开工不知何时

网友:
设置里面没有校正功能

网友:
确定不是电芯的实际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A:
a9一般不会出问题,出问题的多是外接设备,特别是那个自带的并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一般不会出问题,出问题的多是外接设备,特别是那个自带的并充板,

不是用并充板了

楼主:
我是并充板的线很久以前就断了,10根线很久以前就直接焊了,另外焊接了2个头4根线,这样2个4s直接充8a。偶尔插错火花四射都没烧。焊接的线断了几次,我拿热熔胶固定,第二天出问题了,一切外部线拆光,无用

楼主:
怀疑是热熔胶导致漏电,但是热熔胶本身不导电

网友:
返厂吧O(∩_∩)O哈哈~

网友:
我的艾斯特以前也这样过,但可以校准,不知道a9行不行。

网友B:
遇到过 一次是以为使用并充板 插头处接触不良,一次是因为插错了烧掉了电压检测电阻  有个测电压的电阻因为插错了烧掉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那片也可以测试出电压 但是比正常电压低0.6V 我一直以为那电池坏了然后插在308上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一次是以为使用并充板 插头处接触不良,一次是因为插错了烧掉了电压检测电阻  有个测电压的电阻因为 ...

看来我也是这个坏了,也是低那么多,充电会拖累左右2个电芯一起拉低,并且充一会闻到电路板有股热糊味道

网友C:
我的A9也是这个问题。要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9也是这个问题。要返厂了。

一模一样的问题?有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模一样的问题?有缘了

我年前已经修过一次了。又给我插坏了。又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年前已经修过一次了。又给我插坏了。又要修了

这么脆弱啊,我也是插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