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续航的四轴要怎么配置啊?

楼主(2020-02-10):
挂载500克左右,想实现一个小时左右的续航,求大家推荐个配置,四轴最好,六轴也行

楼主:
看id就知道了,本人搞测绘的,商品机太贵,想弄一个自己用

网友:
我非常专业的回答你,不知道

网友A:
最高效和划算的话,你做两台能飞30分钟的小型机

网友:
现在四旋翼能够续航一个小时的都不多见,摸友常见的就是御动力这种类型的,但是一般都是悬停四十或者五十分钟左右,轴距在七寸以上,有九寸的,但是都没有带负载的,如果加上500克负载,那这个轴距估计还得往上加,至于具体什么配置就没法告诉你了,因为我也没有飞过。不过肯定要用18650电池组就是了,轴距要大,电机要效率高。

网友:
很难超40分钟的。桨 电机。机架。电池。重量。。所有的都是很复杂的工程。不是一般的人普通条件下能做实验的。。

网友B:
精灵的云台大概100克 飞机1.2千克这个级别 四个电机极限拉力在3千克级别
按照比例换算 500克负载需要15千克极限拉力 起飞重量7千克级别 单个电机极限拉力3.5千克 悬停1.7千克

Tmotor的MN3520可以 6s下1700g拉力耗电8.8A 15寸桨 194克×4
40A电调 30g×4
800mm机架 1千克
负载500g
飞控 桨 小配件算300g
至此 不含电池2700g 可以装4.3kg电池
按悬停电流 需要6S 35.2Ah电池
格式 1.6Ah电池 6s 1.9kg 装两块 刚好差不多

网友C:
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的云台大概100克 飞机1.2千克这个级别 四个电机极限拉力在3千克级别
按照比例换算 500克负载需要15千 ...

非常感谢,准备着手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方案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效和划算的话,你做两台能飞30分钟的小型机

两台太麻烦了,携带什么的都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私聊哦

网友:
不便宜 !  电机的拉力大部分用来给电池用,6字头的电机 12s电池   续航超过1小时,但是毫无经济性

网友:
电机和桨要搭配好

网友:
为什么不用传统的直升机呢?

网友D:
如果是固定机架的话好办些,自己做或者买个600轴距350g重量左右的四轴机架,朗宇4004 400kv电机,15寸碳桨,大力45A四合一电调,电机延长线和所有的硅胶线都用细一些,再加上飞控osd图传这些,不加电池重量约800-900g,电池找那种10c的4.35v高压电芯,一般6s12000mah也就1.2kg重量,你挂载500g载重妥妥的一小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固定机架的话好办些,自己做或者买个600轴距350g重量左右的四轴机架,朗宇4004 400kv电机,15寸碳桨 ...

牛

网友:
有单位做出来了,14左右碳桨,650轴距,7s6p,挂倾斜相机飞60分钟。

网友:
我现在也在设计这个,配置都差不多有了,疫情过去就准备开搞了

网友:
sony C6 6S3P、T4006/T15寸  轴距600,负载500克,能到40分钟。也是做项目的,40分钟后剩余电量40%左右。不太考虑冗余安全的话,50分钟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