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做了一架客机,想问手头的18awg线能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2020-02-10):
做了一架客机,由于手头只有18awg线就对付用了,因为我发现我用的12叶70涵道就是这个号的线,并且这个线上写着200℃,就放心用了,都装好了我现在感觉心里有点不踏实了,这个线能不能抗住4-6s的电池搭配12叶70涵道??哪位大佬有经验请讲讲

网友A:
电源线不行,电机线问题不大。

网友B:
18号有点勉强,12或者14比较好,涵道电流还是挺大的

网友C:
有点细,最好再粗1-2号

网友D:
会烧的,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不行,电机线问题不大。

是电机线,连接涵道和电调之间的线,真的可以啊,没有用过这么大电流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号有点勉强,12或者14比较好,涵道电流还是挺大的

不会烧毁吧,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细,最好再粗1-2号

悟空老师好,我也觉得细,但是目前不能换了,拆了就没办法装了,这样能凑合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烧的,太细了

真的吗,怎么说的都有,我都不确定了?

网友:
太细了。至少要14号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悟空老师好,我也觉得细,但是目前不能换了,拆了就没办法装了,这样能凑合飞吗?

你好,用于电机线的话,4s电池小油门能凑合,6s够呛,最好在地面做做测试,监测一下线温。还有就是上面也有人回复你了,这么细的线是不能用于电源线的(当然3s或以下,用40安以下电调还是可以的),线皮可能烧坏导致短路。想持续玩航模的话,像粗细不同的硅胶线、碳管碳片、电池电机插头之类的配件还是要准备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用于电机线的话,4s电池小油门能凑合,6s够呛,最好在地面做做测试,监测一下线温。还有就是上面也 ...

好的谢谢,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烧毁吧,那就麻烦了?

烧毁应该不至于,可以在地上满油门试试,如果不太烫就行

网友:
动力电源线不能将就(从电池到电调再到电机)线径不够可以多股并用,本来涵道就是电老虎如果线径不够相当在电源回路串联一个电阻让电能白白变成热量消耗掉了。

网友:
这套件是那买的?

网友:
这飞机真漂亮。做得很棒。

网友:
电机线可以用,康充其量有点发热而已,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