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指正纰漏 潜水b站、论坛良久 总结出的理论经验

楼主(2020-02-10):
其实几年前就有心想入坑,一开始简单就是想入坑四轴,后面看了大神视频,就心水穿越机。17年买了第一台模拟器,花了180块,n合一带遥控器那种。

一直断断续续,直到19年后半年,那心痒的呀,受不了了,正好过年有时间,后面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还不能正常上班。大把时间看了不。站小几百个视频。学**佬教程,总结出以下一点内容。

大部分文字就是直接摘抄原文,纯理论向,
不怕喷,求大佬指正:)

---------------------------------_分割线_------------------------------
1. 遥控器
a. 通道值就是pwm脉宽值

2. 接收机
a. 协议控制速度sbus>pwm>ppm。(sbus:rs232c,TTL电平3.3v,负逻辑低电平是1高是0,波特率100k)
b. 性价比高Jumper T16+黑羊、R9M;

3. 充电器
a. 艾斯特不是很好?不推荐d6pro
b. 乐迪C8B6-PlUS刷开源固件。带电源550。
c. b6单主机78元。

4. 飞控
a. 天地飞不是很好
b. 飞控无需气压计罗盘等,gps用来测速,差价10元用料区别大;
c. 飞控设置滤波调节操控。要做好硬件组装,飞控隔震;
d. 大力套装飞塔F405+40A

5. 机架
a. 机架轴距 = (桨的英寸*25.4/0.8/根号2)*2。
b. 宽x机架较稳定,适合花飞;长x较灵活,横滚较灵活,俯仰较死,飞时俯仰一定要够;正x是标准,入门适合比如先练正楷。
c. 电池可以用中置或上置,下置就是竞速,新手从花飞开始,较稳,如优雅机架。
d. 装机时和碳板接触设备地方要粘黑胶带。
e. 格普maker4花飞机架,16x16主流电机孔距;

6. 电机
a. 新出电机价格易虚高;电机选择响应速度快的;
b. 用示波器测电机kv值最准确;
c. 减震材料选择:TPU材质垫子;
d. 破风F40(便宜,飞的久,有一定动力)
e. 2018电机评测

f.

7. 桨叶
a. 桨的尺寸(英寸) = (机架轴距/2)*根号2*0.8/25.4。
b. 小螺距效率较高;用pc材料;
c. 可以用5152联系悬停和航拍,但转弯易失速;5055可以适合新手,探路,前面都是竞速;
d. 51499不错,更耐炸(更耗电机);
e. hq5040桨,5043桨;
f. t-motor有套5150耐炸
g. DALPROP螺旋桨,T5046C

8. 电调
a. blheli开源电调固件BL电调调参软件BLhelisuite,区分32位16位;
b. oneshot是模拟信号,dshot是数字信号(数字协议dshot电调不需要油门校准,模拟协议要校准);
c. 电调保护:分体电调上面盖一片螺浆叶;

9. 分电板

10. 电池
a. 电池容量*放电C数<=电调耐电流*4
b. 在电流或者电池输入端加电容,更稳定不烧机;

11. 摄像头
a. 2.1mm光圈居中。感光元件mini和micro都一样。
b. 运动相机:session5,飞穿越机不建议开防抖。

12. 图传
a. osd:有飞行时间time2、电压、信号强度、图传频点。
b. 黑羊(人民币不够那就rush 熊猫)

13. FPV眼镜
a. 一般用蘑菇天线+平板天线。不要蓝屏功能的显示器,而要无信号时雪花状的监视器;
b. 发射、图传、甚至监视屏幕最好同厂;

14. 天线
a. 天线保护:可以在热缩管套天线时同时加一根小易拉得,然后底部用另外一个易拉得固定,还可以套热缩管加另一个天线。然后上面竖着的那个用易拉得在天线中间固定。
b. 枫叶平板天线性价比不错;

15. 地面站
a. 新机遥控器一定要做通道校准,1000、1500、2000。通过调节遥控器适应BF输入端,默认参数会有空行程;
b. 选择反转电机转向,前面朝外旋转。
c. 飞控解锁角度选择180度;
d. ?:陀螺仪精度双8khz;
e. 动力和电池界面:电流计值从电调厂家来。电池状态电流肯定不会是0,需要修改约莫0.3。
f. 单独设置AIR MODE和acro手动模式:air mode是低油门补偿策略,低油门飞行更稳定,作用是在油门为0时打方向依旧会有动力。建议开启,开启时在收油门情况遇到意外震动如降落炸鸡时会根据pid进行加速试图保持姿态,所以在降落时选择最低高度直接飞机关机;
g. PID:pid是三个独立控制器,用于消除期望值和实际值误差,给定值是摇杆给过来的量,测量值是陀螺仪飞控测出来的值;p发挥主要作用,和误差幅值有关,误差越大矫正力越大;i是积分处理器,和时间有关,消除稳态误差,在飞机静止时随气流啥的产生的动作(整流罩可消除气流扰动对飞机稳态误差干扰,这样i会小一点);d是微分处理器,对误差变化趋势(误差频率)敏感,误差频率(变化率)越高,d消除误差力越高。
  i. 当发现稳态不打杆时,有微微飘动锁不住头时,可以稍稍增加这个方向i值。
  ii. 只要没有超调反弹,d值越小越好。
  iii. pid分析软件,blackbox-tools-0.4.3;
h. PID tuning里面dmin:动态调整d,让电机更凉快,能简单减少抖动;如长续航啥的可以开,如飞机抖动明显易洗浆,就没啥用。
i. rate及其曲线详解:手动模式控制的是各个轴的角速度,摇杆幅度越大,翻滚速度越大,而不是翻滚角度。 rate值调的是放大倍率,rate值越大,相同杆量翻滚速率越大。pidtuning页面那个图标横坐标是摇杆输入,纵坐标是滚转速率。
  i.  赛道飞行时RC rate一般较小在1附近,没那么灵敏。
  ii. 只有RC rate时是线性关系。super rate是创造曲线,在小杆量较平缓,杆量越大,曲线越陡,翻滚速率越大(指数增长)
  iii. RC expo只是单纯改曲线,不改最大值
j. feedforward参数设置:新手一般默认飞控参数ok,可以尝试调高yaw的feedforward,约七八十;

16. 装饰配件
a. 淘宝上搜航模遥控器的重心调节器 航模遥控器摇杆帽 航模遥控器开关帽 航模遥控器支架 和航模遥控器开关螺母 ;

17. 套机
a. 热门的大通兔机239、249、349,900块上下,整两块电池,入门。

楼主:
现在正在练模拟器,用的还是以前买的那个模拟遥控器,飞liftoff被撸的不要不要的,太虐心了。

网友A:
建议你买个以后飞飞机的遥控器去练模拟器
一个是输出精准,另一个就是手感和真机一样。
不用担心遥控器磨损之类,我第一个T8FG 从10年买,到18年卖的时候都是好好地,听说那货遥杆都不是轴承的

充电器现在用的SKYRC D100。没用并充板

这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太便宜的开源的东西折腾下来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个以后飞飞机的遥控器去练模拟器
一个是输出精准,另一个就是手感和真机一样。
不用担心遥控器磨 ...

感谢老哥提醒,确实用这个感觉操控一个延迟大(不晓得是不是和软件也有原因),还一个通道值不准,完全不动也晃得厉害。
本来是考虑要不要遥控飞机啥的都看好了一次买好,既然遥控器不怕磨损,那可以先买遥控器了。准备入手jumper t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个以后飞飞机的遥控器去练模拟器
一个是输出精准,另一个就是手感和真机一样。
不用担心遥控器磨 ...

其实自己想的就是哪个买的人多,就买哪个,有问题网上一搜就有方案那种,买热门产品这样自己遇到的坑前人应该就都踩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自己想的就是哪个买的人多,就买哪个,有问题网上一搜就有方案那种,买热门产品这样自己遇到的坑前人 ...

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买模拟器叫SM600,98块钱
那货叫这个名字真的是有原因的。我那98块钱就当掉屎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买模拟器叫SM600,98块钱
那货叫这个名字真的是有原因的。我那98块钱就当掉屎坑里了
...

我还没体验过货真价实遥控器手感,哈哈

网友B:
为什么不推荐d6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推荐d6pro?

我也忘了,看的各种视频、评论、杂七杂八,就都记下来,肯定不是绝对正确啥的,都不是我的经验,我连真遥控器都没摸过😂,
所以说求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