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网上的方法DIY一个无线模拟器

楼主(2020-02-10):
找个不用的接收机,PPM连接到模拟器上面就行了,真的很简单,但却非常实用

连接USB的正负极(不能接反)

连接PPM信号线

做好后的样子。
这段时间玩模拟多一些,再也不要拖个长长的线啦!

网友A:
太丑了,用个小ppm接收机,直接搞个一体的多好

网友B:
DEKOK  601接收机是PPM的吗

网友:
不错啊
这些都是玩模型的溢出效应,其实每个玩模型的都应该成为多面手

网友:
都是能人啊

网友C:
插电脑的那个是刷写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丑了,用个小ppm接收机,直接搞个一体的多好

主要是甩掉那根长的线,这个插电脑上反正也看不到,关键用的自己手上的接收机,不用再花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电脑的那个是刷写器吗?

模拟器~~~以前是用一根线将遥控和这个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KOK  601接收机是PPM的吗

我用的是华科尔的接收机,SBUS和PPM都支持

网友:
不知道x9d用xm的接收机能不能做?

网友:
学习了,很棒改的。

网友D:
我看前面有人发过的照片,信号线是不是左右两边是联通的,就是音频插头最里面的。

网友:
确实多面手,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前面有人发过的照片,信号线是不是左右两边是联通的,就是音频插头最里面的。

仔细看下图就知道了,不是边上的连着外皮的那个。

网友:
无线模拟器路过

网友:
我的没焊死,随时可以换接收机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