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塞斯纳 飞翼X6 小胖子 FPV一体控 入模后玩过的东西

楼主(2020-02-10):
双发塞斯纳 飞翼X6 小胖子 FPV一体控 入模后玩过的东西
回忆一下美好的时光,顺便晒一晒,勿喷

塞斯纳有几个版本,我买过2个版本
双发真的很好飞,稳定性很好,起飞也方便。
(我用的3s2200mh电池,用了一个铝块在机头配重。有大电池的,直接上大电池就不需要配重)
双发其实更省电,大疆2312kv950电机,乾丰1045正反10寸桨,向内转,40%~50%油门就能飞,3s2200mh电池8·10分钟左右。
2212kv1400上8寸~9寸桨比较合适,安装尽量靠近机身

网友A:
顶,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双发小赛的电机座怎么搞的。有细节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双发小赛的电机座怎么搞的。有细节图吗》?

咸鱼有3d打印的

网友:
没视频差评

网友:
要装两个电调吗?

网友A:
据说小赛改双发影响拉力线,不知手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小赛改双发影响拉力线,不知手感如何

据说小赛改双发影响拉力线,不知手感如何?
这个问题应该是安装问题,尽量近机身安装,就不会有拉力线问题。
一直用来飞小范围(1000-2000M)FPV,因为上了飞控,手感没什么感觉。休闲飞很好,暴力飞不合适。重心比较重要,不然加油就抬头。
飞控用的APM PIX
优点:随便手抛就可以起飞,省电,载重很好。
缺点:飞的太慢,50-65左右,降落也要带油,不能飘降。

网友:
手抛大赛的角度太大了吧~~~不会失速吗?

网友B:
很可观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观的机机~

刚入模那会,什么机型都想飞,大部分机型都试过。
现在休闲双发塞斯纳,FPV远航飞小胖子。

网友C:
楼主能说一下电机和浆的配置吗,有个海潮想改个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一下电机和浆的配置吗,有个海潮想改个双发。

电机2212 KV1000 电调20A  9-10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模那会,什么机型都想飞,大部分机型都试过。
现在休闲双发塞斯纳,FPV远航飞小胖子。

哈哈~~~我们也是,刚入模时兴趣广泛,什么机型都想试一下,机库里总少一架最合适的机型。
现在休闲飞微风,FPV准备入飞翼-自由者。

还想请教一下,你FPV远航用什么电子设备~?

网友:
玩塞斯纳玩出瘾了,看上去应该是好几架了。
刚入坑的时候,接触的塞斯纳?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一下电机和浆的配置吗,有个海潮想改个双发。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小赛改双发影响拉力线,不知手感如何?
这个问题应该是安装问题,尽量近机身安装,就不会有拉力线问 ...

谢谢楼主。我也用以前买的精灵拆机电机电调改造了一台塞斯纳,等日子首飞。配3S2200电池,装在原来的电池仓,重心差不多,等首飞细调。

网友D:
楼主玩apm很在行呀,能教教我飞x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玩apm很在行呀,能教教我飞x6吗

重心是关键,电池位置要改后,原电池位置头重。
2814电机KV1000 50A电调 9-10寸桨
最好用自动起飞,自稳模式起飞,反馈要调大到1.0-1.2,助跑起飞

网友:
怎么联系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