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贴】请教装机、飞控设置问题,望大佬们不吝言传一二,感谢。

楼主(2020-02-10):
12年玩了一段时间遥控汽车,家里还剩一台廉价的电拉力,随着年纪的增长,女儿的出事,本不再接触模型,奈何新冠bd又给了次机会。
实在无聊,近日某宝入手了一台入门级泡沫电动固定翼,一是自己玩,二是陪女儿找点事做,就是下面这款

今日装机完成,装机完成后,襟翼(我也不确定该部位是不是这个称呼)无反应,如下图:

------------------------------------------------------------------------------------------------------------------------------------------

不知道是我飞控设置问题,还是装机问题————————飞机是PNP版,飞控是天地飞6,根本没进行设置
装完才发现太难了,太难了,好后悔。
请大神们给电科普贴,论坛实在不好找。

实属小白一枚,之前玩拉力也没正儿八级入魔,太多太多不懂,望论坛各位大神不吝教导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边不动还是都不动,
那玩意是 fu'yi
飞控接线是否错误,去掉飞控,
你的控是天6,比较老,2边副翼用Y线连起来,插接收机一通上看看,还有别插反了,反了也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不动还是都不动,
那玩意是 fu'yi
飞控接线是否错误,去掉飞控,

谢谢,我去看看。另外,怎么看是否插反了

网友:
有什么难的?这飞机没有襟翼,只有副翼,副翼两根线并联插在接受机一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注意错别字

网友:
舵机接反了不会转,重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错别字

也可能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就是那个意思

明显是错别字,注意前后文逻辑关系。

网友:
安全说在前,不要装桨,所有都调试好了最后再装桨。不装桨也能确定电机方向,前拉正桨,面对机头电机逆时针转方向正确。副翼不动,安装上查看接收机插线是否正确,可以淘宝搜接收机型号看插线方向,另外两个副翼的舵机应该是通过Y线连接到接收机上,Y线也别插错(如果没有Y线就只能通过遥控设置副襟翼混控,那更说不清了)。通道连接应该是1副翼2升降3电调4方向。查看摇杆模式,左手油门左边横向为4通道,纵向为3通道,右边横向为1通道纵向为2通道。实在不行就把遥控重置,重新对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重新连接接收机。舵机一定要先归中再安装到飞机上?

网友:
建议楼主花一、两天时间恶补一下关于固定翼航模的基本知识,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