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守护者大动作开胶

楼主(2020-02-10):
天气好,出去飞水上老头乐,玩了几个花样,结果一个拉起,一边机翼怎么翘起来啦?!

仔细一看,机翼拉杆居然 开 胶 啦

赶紧降落,翼根扯裂了!

打道回府,又要干机务了!

厂家是一点胶都舍不得多给啊,看那开胶位置多干净

网友A:
另外 这飞机没有碳纤大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这飞机没有碳纤大梁

碳纤杆肯定是不指望的
机翼里面埋了两根加强杆,一般飞飞也够用,动作大点变形还是很厉害的。
我不理解的就是原厂舍不得打胶水这一点,之前浮筒也开过也开过胶,八着脚飞回来。

网友B:
这飞机不装浮筒的的问题:太轻了,飞不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不装浮筒的的问题:太轻了,飞不来哈哈

换大电池,2200,3300,使劲塞

网友C:
很正常我的买回来副翼就是裂开的找客服没用自己修的,也没办法价格摆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我的买回来副翼就是裂开的找客服没用自己修的,也没办法价格摆在那

这玩意在小电风扇练习机里面不算便宜了吧

网友D:
这飞机本来都这么好飞,如果不开胶你还怎么炸机。不炸就不会再买,厂家还怎么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本来都这么好飞,如果不开胶你还怎么炸机。不炸就不会再买,厂家还怎么挣钱?

好有道理,无言以对
不过总体上FMS的质量算是可以的了

网友:
你还好,就是开胶,我的翼撑直接断了

网友:
翼撑链接机翼的那头很不结实,太薄,稍不注意碰到就断掉了。我的在安装机翼时就有一根翼撑的这头断掉了。

网友E:
这款飞机好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飞机好飞吗????

非常好飞

网友(2020-03-28):
老毛病了,胶水一如既往小气

网友:
提醒了有这机的模有都加固一下吧

网友:
设计缺陷。这种连接形式肯定承受不了大负载动作了。可以考虑改成两侧连通的。

网友(2020-06-15):
可以了,我两边都松脱过,甚至起落架那个固定座都掉过(炸鸡掉的),反正胶水确实用的少,强度堪忧,自己拿泡沫胶加固一下就好了。
那个翼撑连接机翼那头才是脆弱,很薄一个塑料片,一根螺丝固定,你取翼撑的时候往前后多用点力就断了,我两边都换过了。
其实除了翼撑这一块,其他地方质量还可以,我炸了两次了,主翼两条裂缝,粘回去再弄个纤维胶带就好了,别的地方都很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