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D5.0,怎么配置K110

楼主(2020-02-10):
华科尔D10刷D5.0,怎么配置K110?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加高频头了吗?光刷软件不行的。加了高频头选s-fhss协议

网友:
加高频头了?

网友:
得加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频头了吗?光刷软件不行的。加了高频头选s-fhss协议

已经加了4合1了,协议也选好了,已经对好频了,但不太会设置里面的参数,有哪位模友给发一个D10设置好的配置文件。谢谢

网友B: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tx_power=30mW

[channel1]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GEAR0
scalar=7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GEAR1

[channel2]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GEAR0
scalar=7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GEAR1

[channel3]
safetysw=RUD DR1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44,-5,29,56,81,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95,90,9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44,-5,29,56,81,100

[channel4]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GEAR0
scalar=7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GEAR1
usetrim=0

[channel5]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Ch5
switch=ELE DR0
scalar=7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AIL
dest=Ch5
switch=ELE DR1
scalar=-7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curvetype=7point
points=-17,8,28,46,60,68,74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2
scalar=65
curvetype=7point
points=-17,8,28,46,60,68,74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THR
time=360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Ch3=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没玩3D,只设置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是6G模式的吗?主要是3D 和6G 模式在哪里设置,普通的6通道直机只有普通模式和3D模式,看了K110说明书, 多了个3D和6G的开关,不知道在D10上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是6G模式的吗?主要是3D 和6G 模式在哪里设置,普通的6通道直机只有普通模式和3D模式 ...

在五通道GEAR设置,我这个是ELEV按键控制3G 6G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五通道GEAR设置,我这个是ELEV按键控制3G 6G切换

哦,知道了。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老铁,有中文吗?

网友:
求助!华D10配置K110方法,我对平后飞机的副翼是反的,打左就向前飞,打右就向后飞,应该是哪里设置错拉

网友:
求教大师!刷5.0后在哪里调螺距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太感谢了,

老铁!这个是怎么设的啊?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没有3鸡和6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