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入手的2架飞翼涵道机飞行感受

楼主(2020-02-10):
好久没发主题帖了,近期情况特殊不能外出,稍整理了一下去年国庆期间入手的2架涵道机的一些飞行感受,和大家交流

2年前我们这边一个主要的飞场"关闭",我也基本处于半退模状态。直到19年国庆假期,看到圈子里说到一个40公里外的场地还可以,于是又重新恢复飞行,并先后入手了2架新近推出的涵道机,一架是90涵道F18C,一架是80涵道阿凡提。

这个飞场:一条未开通的马路,几十米外的挡板,还有两边的灯柱,是在这里飞行模友的梗...

说说选择F18因由:

7、8年前我刚飞涵道不久,就比较喜欢F18机型,早期先后飞过70mm和90mm的,那架航域的90F18E现在还闲置着: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626
大家也可对比一下,新的这架90F18C型。

我的F18和当地著名涵道发烧友"车仔"的F18共框

我的F18主要改动:翼尖的DaoDan,改为用桐木条做的防擦架,和DaoDan一样可拆卸

重点来了:
这架飞翼公司新出的90mmF18,我的关注点是期仿真度较高的襟翼,以及改良的起落架,其他的如结构优化的尾翼、航灯、免舵机的起落架舱门结构、集线接头、效率优化的9页涵道等的,也是卖点,但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缺点:重。PNP配置+花牌5200电池是3400克 (后来更换了全金属涵道后接近3600克)
装上5200电池搬动的时候,会有点怀疑能不能飞起来。
说明书所讲的各个舵面的设定,基本准确,重心标的,感觉偏前了一些,我自己后移了一点。
飞行:按飞翼公司的介绍,这架90涵道起飞和降落都平稳。实际飞行的时候,我的体验是,起落架确实不错,滑行稳定,方向指向很好。而刚买回来飞的时候,也是我停飞近2年多,手势已经很生疏,飞以前那些旧的飞机没问题,而这架翼载荷170克的新飞机,感觉都不会降落...(加上这个场地跑道长度大概100米,而且有块板挡着)头几次飞行,降落都是跌跌撞撞的。
前起落架和机头修了几次后,才慢慢找回手感,摸清这飞机的脾性:因为飞机重,起飞阶段要大油门提高空速才好机动;降落阶段则必须给油、拉仰角,这样能比较慢且稳的降落,滑跑距离也不会很长。
视频:我不断练习降落,追求在失速点的速度落地,这个降落-如果没有E51辅助就失速炸鸡了

楼主:
80阿凡提

阿凡提:
如果要给我飞过的涵道机打个综合分的话(10分),我觉得这个阿凡提可以打个8-9分!
相对之前的F18C,这架80涵道阿凡提翼载130克左右,算低了。但其尺寸已经是90涵道运动机了,重量仅2700克(3700电池),因此运动性能还不错。
在这个场地飞行时看到模友飞这架飞机,再三考虑后决定入手一架。我以前飞过90毒蝎、105阿凡提、120的伊曼毒龙等运动机,加上前面飞了2星期F18C,手感已经回来,所以这架阿凡提飞起来没什么障碍,除了对进气口略做优化(后来更换了方向舵机),没做其他改动。
到今天这飞机已经近200起落无炸,目前这飞机的定位是练习机,用于练类似F3A的动作,方向舵换了银燕3104舵机,已经可以稳定的侧飞。一起飞的还有2-3架,有模友不喜欢开襟翼降落(控制不好就爱跳),我习惯了带油门降落,而因为飞机轻,可以降落的很慢。
视频:接近"慢动作"的80阿凡提降落

楼主:
补一个老爷机-苏35的降落视频

这架苏35是12年入手,期间经历不说了,机身是更换过的,涵道和电调也换过,以前也发过一些飞行帖子。
放了几年后,12月也拿去飞场试飞(检测),经历落叶飘、银镜蛇等动作后,飞机没解体,仍能安全平稳降落。。。

网友:
f18姿态很好看

网友:
我也喜欢这架f18,看它流线体应该是很好操控那种,姿态优美,但贵死,请问放下襟翼会不会抬头?

楼主:
这架F18是我飞过的F18里面最重,也是最稳的一架了,其襟翼也是增升效果最好的。
和其他的18一样,打开襟翼时会低头,需要拉杆补偿,说明书里也有讲。
刚飞这架18时降落打开襟翼,速度仍很快,后来注意降落阶段在触地前拉一定仰角,速度能明显慢下来,但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油门。
但这个降落速度,如果过慢的话会失速往一边倾侧,这时有个陀螺仪增稳会好些。

网友:
F-18 姿态好看

楼主:
补发一个去年底的飞行视频,拍摄者是上图另一架F18的主人:热心模友“车仔”,感谢!

网友:
河马哥作为老司机  飞点泡沫疙瘩完全木问题啦。大不了手生了  适应几次

网友A(2021-03-19):
我的是飞翼f22 原来飞毒蛇开襟翼抬头。没想到飞翼的向真战斗机是开襟翼低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飞翼f22 原来飞毒蛇开襟翼抬头。没想到飞翼的向真战斗机是开襟翼低头

说明书是开襟翼抬头啊

网友B:
楼主  飞翼的80阿凡提是不是飞起来很稳  可快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飞翼的80阿凡提是不是飞起来很稳  可快可慢

是的,80涵道规格,90涵道机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80涵道规格,90涵道机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