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皮拉图斯PC-21

楼主(2020-02-10):
PC-21
我飞惯了涵道和高速桨机,但不知怎么的关注起PC-21这款螺旋桨飞机,听说速度挺快的,看了别人的,带襟翼、前三点收放起落架,于是买了一架回来。
但看了参数,知道FMS原设置是一款“很慢“的飞机,于是买回来就直接动手术:
1、换掉原配的40A电调(只能4S),换上好盈60A
2、修改机头进气口,让桨气流更顺畅进入机身,冷却电调和电池
3、电调的安装位置装了2块挡块,使机头进入的气流全部从电调周边吹过
4、机尾下部的出气口扩大,使其更利于造成负压,让机头进来的空气顺着排出
机头进气口特写:

机尾出气口

首飞就用了5000mah 5S电池,原配是5页10×7桨,还是觉得慢的难受;
之后找了根APC 10×7的两页桨,上6S飞行,速度上来了,但还是无法和常规涵道机比,而且下来后电机发热挺厉害。

最后,找遍全网找了根APC 9×8桨,桨罩也不用了(安装桨罩震动无法消除)。

按计算,这KV750电机,6S电压下驱动这支9×8桨,桨速也在200km以上了。
实际飞起来,还是觉得慢,跟同场飞行的普通70涵道机,人家半油门时才能跟上...
后来,也给这PC-21换了方向舵机,速度不追求了,当练习机玩。
顺便吐槽一下,这FMS的起落架,第二起落就坏了一个收放器...(蜗杆弯了,不是炸也不是重降)

11-29修起落架

楼主:
还有1个帖子讲飞翼的90涵道F18和80涵道阿凡提的体验,转到【 固定翼精彩视频与图片】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4762

网友:
谁叫你要用5000电池,太重了。
而且这飞机就是5叶桨看着有气势。
这个两叶桨就。。。。

网友:
5000mah 5S电池那得多重?放得下吗????

楼主:
这飞机的电池仓巨大,6000甚至8000的都放得下。
不过后来逐步改用3700和2600的6S电池飞,主要5000的电池,10分钟都没能把电飞完,脖子受不了。

网友:
需要提高速度可以换小容量电池吧,毕竟电池不轻

网友A:
我换了3648电机。原厂桨。上6s 极速185。媲美涵道机

网友:
不是据说3648不支持6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3648电机。原厂桨。上6s 极速185。媲美涵道机

不是据说3648不支持6s吗,桨还是那么大?转速太高怕电机座受不了,要求更高的动平衡,射桨几率增大

楼主:
我是不怎么管这电机能不能支持6S,只关注其发热。都是线圈和磁钢做的东西,有的说只能3-4S,有的说12S甚至更高...
但难题确实是平衡,桨的平衡我是不担心APC的品质,但桨罩的平衡真的搞不掂。我多买一个原配的5页桨罩改成2页的,不管怎么偷空做平衡,都不行。
我判断是电机轴(加上桨安装座)比较长,桨罩也是比较长的锥形,只要有一点不平衡就会导致在高转速时的明显震动。
后来死心了,不要桨罩,螺丝也换了个普通的,减轻转动部分的重量,这样就基本没震动了。
而桨的强度我是不担心的,我用的是APC油动桨,桨根部很粗壮的,瓣都不断。

网友C:
您好,这个新手容易上手吗?很慢?

楼主:
飞机的快与慢,其实有一定的主观感觉因素的,我先拿数据比较一下:
PC-21原配动力的桨速(最大油门时螺旋桨气流速度)
3541 KV750电机, 10X7桨,
4S电压桨速=14.8×750×7×0.001524=118.8km/h
5S电压桨速=18.5×750×7×0.001524=148.0km/h

还有空气阻力等因素,这条件下飞机的实际速度大概是100公里时速
对于一般的前拉螺旋桨模型,这个速度属于中等吧。
(我改了9×8桨,6S动力后的桨速是203km)
而飞机的翼载荷是93克/平方分米,对新手来说有可能有些"重",飞的太慢会失速?

因此新手是否合适,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技术基础后入手比较合适:
1、这飞机定位于像真机,且收放起落架比较娇弱,轮子比较小,稍有点碰磕就心疼了
2、这机的襟翼操作,新手估计未必能把握(当然可以不用襟翼降落)
仅个人意见

网友:
嘿嘿,竞速话题~
楼主说的对,基本不用考虑电机是否能承受多大电压,电压这东西,只要不击穿漆包线,都扛得住,这里附赠漆包线耐压国标,最低等级是1级,耐压1000V到3000V
电动竞速机,本质上就是堆功率,谁的功率越高,可承受负载越大,谁就飞的越快,楼主的竞速思路是对的,小桨大螺距高转速,只是…我感觉当前这套动力的极限你还没用满…
1,5S电压太低,750kv转速也不够,油桨太重,效率太低而且…9×8对于这套动力来说,桨小了…小桨在低转速下产生的推力不够,你这套动力,什么也不用动,换一个11×7的两叶桨,有惊喜~
2,楼主也说了关注发热,的确都是磁钢和线圈做的东西,磁钢太玄学,不谈,但是漆包线的耐热程度和导线里面的电阻值很有讲究,关注热无外乎是怕烧电机,烧电机其实就是负载过大时导线中电流过大,导致导线热量聚集,超过漆包线的绝缘漆熔点,绝缘漆融了,不绝缘了,短路了,烧了。那功率就上不去了呗,非也,同功率,可以提高电压的方式降低电流(当然负载也要跟着降,要不电压上去功率会跟着上去),高压的效率比低压高说的就是这个。
3,说了一大堆,如果楼主想飞的快飞的爽,给楼主两个成熟方案:
A,电机换掉(fms那个电机真的不适合竞速)双天ea三代3548,920kv,5S电池,80到100A左右电调,apc10×10桨(电桨哈),预估极速应该在180到200左右。
B,稍微动下脑筋用42级别的电机,丹锂3525 930kv,6S 3300,70C级别电池,好盈飞腾120A标压,apc9×9,预估极速在210到230左右。
以上,不建议再折腾了,我了解fms飞机没那么容易散架,但是泡沫的极限在于高于220km/h时舵面会变形,导致飞机失去舵效(当然也和原装舵机力量小也有关系),再要追求更高速度,我们再单聊~
tips:桨罩震动问题你也发现了,推荐虎鲨或者乾丰的铝底镂空桨罩,动平衡好,散热效果好,也不比fms原装桨罩贵多少。如果真的想考虑我那两套方案,记得电池和电调的接头也换了,建议as150,那套动力满油门实测电流150A左右,整套动力功率在3000到3500瓦之间,地拉桨速应该在一万六千转左右,不用上天,地上转一转就能引来各种目光。最后apc桨去ttmodle家买,别用油桨了,忒沉,关于apc桨的数据,apc官网上有(www.apcprop.com),建议自行查阅,和你的算法有一些出入,会更详细,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附上9*9电桨在17000转左右时的数据,欢迎踏进竞速坑

楼主:
非常详细、务实的建议,非常好
我确实对竞速有诉求,但经历过一段时间竞速热潮后,现在玩航模比较“中庸”,追求合理性了;
我平时主要飞80-90mm涵道,速度120-180左右的比较合适了,
而这架PC-21,前面也说了,现配置的速度也够用,加上本人自身的各方面条件限制,这机主要用于练习,不打算再投入金钱和精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据说3648不支持6s吗,桨还是那么大?转速太高怕电机座受不了,要求更高的动平衡,射桨几率增大

没有问题。原厂什么都不换,就换一个80a电调。上6s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新手容易上手吗?很慢?

不合适,新手推荐魔鬼或者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