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VBar NEO的Sensor接口千万不能插BEC或直驱电池

楼主(2020-02-10):
NEO的接线说明上有备注:外接电源可以插到除Sensor外的任何一个接口(Power supply may be connected to any port except Sensor)。意思是Sensor口不能接电源!当然真要接了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今天有机会来分享下这个后果
今天收到一个好基友酒后装机误插Sensor口的问题NEO,拆前总是希望问题不大有机会复活,拆开后心基本凉了!先上几张图供各位大佬围观。

上图块头最大的mk20d512是飞思卡尔的处理器(MCU),性能还是很好的。
左下角的MPU-6000是常见的运动传感芯片,集成3轴陀螺仪和3轴加速度计,也是大多飞控标配。左上角的应该是USB转TTL的芯片。

接下来说说为啥NEO的工作电源是不能接Sensor接口,正常情况下电源(BEC或2s直驱电池)接在除Sensor口外的任何一个口上,经过第一张图右上角的LDO降到3.3v后供板上的MCU/MPU工作,这样一切ok。现在再看看不能插电源的Sensor,同样三个引脚和舵机口一模一样,上面也有醒目标注“信号/+/-”,测量后发现此口的“+”是并到MCU的3.3v电源上,“-”是共地。这样问题基本清楚了,我们常用的BEC或2S电池如果误插到Sensor口的话,允许最高电压3.6v主控能扛得住吗?挂了,砖了,哭了,1.3k没了,不要跟我提反厂维修。
最后要是那位大佬有解决方法的,麻烦告知小弟!万分谢谢!

在此希望早日干掉新冠bd,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网友A:
原理明白了,先测一下mcu的阻值吧,理论应该废了,不过这玩意寄回去给人家就是换个芯片重新烧录程序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明白了,先测一下mcu的阻值吧,理论应该废了,不过这玩意寄回去给人家就是换个芯片重新烧录程序的事

感觉此接口的设计不够周全,关键国内模友买这个基本是放弃售后。

网友B:
就个这,1300太暴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此接口的设计不够周全,关键国内模友买这个基本是放弃售后。

其实就是加个什么可恢复保险丝的事,然而没有嘛

网友:
我也是这样报废了一个NE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个这,1300太暴利了

没办法,3d性能最好的陀螺(之一),而且和vbc/vbct完美整合,硬件是不值这个钱,但人家卖的是软件
另外,1300是neo的基本款(快速版),pro版要加两百多,救机要加470
如果是vlink(接收陀螺一体机),升级到救机一共要2400多。
我本来打算年底买台巨妖,结果不小心买了4个vlink,巨妖没了。。。。
neo/vlink基本统治了陀螺的高端市场了

网友D:
这个sensor口的+\-是用来给传感器供电的,当然不能接入电源。
要是我来设计,考虑防呆的话,sensor口会用一个和其他3PIN插座不一样的接口,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接入高压,也不是一定挂,看电压的高低和接入的时间,如果是2S并且接了很久,那3.3V供电的IC基本上是全挂,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sensor口的+\-是用来给传感器供电的,当然不能接入电源。
要是我来设计,考虑防呆的话,sensor口会用 ...

这个接口设计就是一颗雷,现在大家飞直机用的BEC电压基本都调到7v以上,直接灌到最大支持3.6v的单片机上不挂都难。

网友:
八折换新

楼主:
问问到哪付这个八折呢?
刚上官网提交了服务申请,并如实说明情况,等官方回复。

网友:
在哪个口的正极上串一个S4之类的低压降二极管就可以有效防止错插,由于压降才0.1伏左右,不会影响到对外供电的。
但估计人家专门这么设计的,好八折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3d性能最好的陀螺(之一),而且和vbc/vbct完美整合,硬件是不值这个钱,但人家卖的是软件
另外 ...

这个和k8差多少,真的能差一千多?这样的陀螺到底有多高端?和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k8差多少,真的能差一千多?这样的陀螺到底有多高端?和大家分享分享!

基本是k8的升级版,多了十字盘优化和尾巴优化,就是你飞几个起落,参数会根据你的飞行习惯自动微调,多了救机(要升级另外付钱),然后可以和vbc/vbct完美配合,控上调参,各种回传,手感稍有不同,更细腻,有三套飞行参数可以实时切换,有定速(当然大多数人习惯电调定速),还有些小功能,但完全发挥它的功能需要和vbc/vbct配合,其它没了。
你要说这些东西值贵那么多钱吗?不同人看法不同,但vbar是人家自主研发的,有技术成本,k8抄的,没vbar就没k8,而且k8真的是好事吗?对个人魔友,可能确实好,我入坑的时候也是用k8,调好了也很好飞,也能练技术,但k8的存在对市场真的好吗?国内自研过几款陀螺仪,龙卷风,飞越的xyz,固朗的ebar,对不起,只要价格超过200,基本不会选择,因为有k8这个100出头的逆天存在,任何想要自主创新研发的陀螺仪都出不了头,赚不到钱,不是国人做不出优秀的陀螺,是不注重知识产权的市场让自研的陀螺没有机会产生。
而反观国外,由于有一大帮愿意掏1,2k买个陀螺仪的魔友(傻x)存在,人家研发了金脑,vbar,vbar neo,mb,还有多款叫不出名字的陀螺仪,还在不断地升级改进。而国人发现抄袭也能赚钱,抄过来也便宜,所以只有老旧的k8,哦,对了,最近有个tgz580,抄的mb4.2的版本,带救机,用着还不错,但这样的话,永远走不到人家前面。
我16年入坑,到17年底,全是用的k8,不得不说,对个人而言k8真香,17年后全用金脑,最近换vbar neo和vlink,对了,还有台x3是k8,说实话,如果考虑k8的功能为100块钱,那么新增加的功能大概也值100吧,也就是一共200,真不值1,2k的价格,但100块的k8,真的合理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机会一定享受 VBAR。学习炸鸡阶段,继续国货吧

网友:
在401买的  可以75换新硬件  软件如救鸡 Pro 的可以搬运到新的neo上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基本是k8的升级版,多了十字盘优化和尾巴优化,就是你飞几个起落,参数会根据你的飞行习惯自动微调,多了 ...

国内收入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他们有能力支持创新,工薪阶层的我还是义无反顾的支持山寨,难道没钱就不能玩?没有国内的飞越,富丽拉低价格。可能也就几个有钱的老板玩得起直升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国内收入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他们有能力支持创新,工薪阶层的我还是义无反顾的支持山寨,难道没钱就不能 ...

是的,我也是玩k8入坑的,正版的mb,金脑,vbar确实贵,但也有便宜的正版陀螺啊,ebar三百多一颗,现在minivbar二手也就400左右,比k8贵个两三百,我想玩航模的人,多投入个2,3百到陀螺仪上应该不算困难吧,当然和k8比,用户体验可能差不多。
所以问题来了,人们愿不愿意多花两三百买个使用起来差不多的东西?区别仅仅是一个正版一个山寨?两三百虽然不多,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省掉这笔钱。但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没有优秀的国产自研陀螺,然后让国外的一家/几家独大,vbar可以卖到2400,如果出了一款500块的陀螺,大家都愿意买,而且还跑到国外去和vbar争市场,你说vbar还敢不敢卖这么贵?
总的来说,我自己现在还有飞机在用k8(而且不打算换掉),也在用tgz580,个人选择是个人的自由,我不认为这是错的(其实老外买正版也是他们那个环境导致的,我以前接触的很多老外到中国来了一样跑中关村去淘山寨货),但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这块,确实做得不好。
另外你觉得没k8很多魔友就玩不起,这个我不敢苟同,没k8了,自研陀螺有市场了,更多资本投入进来,更多的正版陀螺竞争,一样把价格压下来(当然肯定压不到100块,不然真是喝西北风),但带来的好处是陀螺会越做越好,大家也会享受到更优秀的性能,说句实话,k8有多少年了?这么多年,正版陀螺的性能一直在进步啊。。。。
现在mikado的东西,比如一个vbct,用的fhss制式,塑料廉价外壳,wifi还特别垃圾,敢卖8000块,没办法,垄断了高端市场了,要是能出几个竞争对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是玩k8入坑的,正版的mb,金脑,vbar确实贵,但也有便宜的正版陀螺啊,ebar三百多一颗,现在mi ...

说的很好,虽然我小到X3大到X7都是用的K8,但是不认同那种认为买正版V8的人就是傻X的说法。不过有个疑问,为什么V8NEO国内没人山寨,是没办法还是不敢?

网友G:
山寨肯定可以的,只是现在市场太小,没钱赚,这年头没钱赚的事情有几个会去干。如果回到直机火爆的巅峰年代,山寨早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寨肯定可以的,只是现在市场太小,没钱赚,这年头没钱赚的事情有几个会去干。如果回到直机火爆的巅峰年代 ...

同感!如今的新特奇的娱乐活动和玩具层出不穷,传统航模运动吸引不到年青人,直升机尤其明显。没人参与就没了市场也就没了研发,山寨也看不上。

网友(2021-04-04):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是玩k8入坑的,正版的mb,金脑,vbar确实贵,但也有便宜的正版陀螺啊,ebar三百多一颗,现在mi ...

2011年的时候,k8还没有,世纪广大出了个龙卷风陀螺仪,600多,还是不错的。当时还有飞越小姨子什么的。但是当时出来了k8,全部国产陀螺仪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好,虽然我小到X3大到X7都是用的K8,但是不认同那种认为买正版V8的人就是傻X的说法。不过有个疑问 ...

明知道假的,买个小的就行了吧,毕竟久经考验。

网友(2023-11-11):
额。。。前几天米糊糊的把电调的slave接到sensor插口了,本来要接rpm的…… 上电陀螺仪没有启动,V灯闪白色,我还没反应过来,反复试了几次,才发现是插到sensor接口了,但是陀螺仪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vlink在这里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