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n220,不知道大家有没遇过。

楼主(2020-02-11):
之前装了bn220的机子,用f4v3,当用电脑usb接飞控,gps数据什么的都正常。而用了电池后,gps就搜不到星,用回usb又正常。后来,把分电板的5v接上gps也不正常。

之后,现在又装一台新机,换了大机架,把gps放后面,结果,还是跟之前的情况一样,gps也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A:
我碰到过,我怀疑是电池离gps模块比较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我怀疑是电池离gps模块比较近

已经试过,加了延长线,也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加了延长线,也一样不行

电池的电线离gps模块近不近。

网友(2020-03-19):
我也是,bn220都设置对了,死活搜不到星,换了一个同款GPS一样

网友B:
我也是,最后果断放弃北天的GPS,直接上手化骨龙M80,这个GPS搜星快的很。

网友C:
你是不是装了卡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装了卡录?

没装卡录,gps都是不能离电气太近,做好抗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装卡录,gps都是不能离电气太近,做好抗干扰

我买了8个BN220都挺好的。出现的问题是,蜗牛的眼镜猴卡录会干扰GPS信号。其他都很好

网友D:
BN220挺好的。出现的问题卡录3寸会干扰GPS信号0信號拉。其他我肯定的告訴你...安卡錄GPS立即失效~~測了好多次!!!

网友:
bec供电质量的问题。

网友E(2020-05-21):
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的更奇怪,usb上电能搜到星。拔掉usb插电池 热启动就能搜到,如果直接冷启动插电池是搜不到的。

网友F:
有2个bn220,也有同样的现象,上机架用电池后也不是完全搜不到,就是灵敏度低了,在家里放窗户边搜不到,但在户外还可以,不影响使用,
除了灵敏度,不同的GPS还有刷新率和支持北斗格洛纳斯系统的区别,虽然大部分模块可以10HZ刷新,但BF固件初始化都是5HZ,有些人说用了什么模块刷的快了,纯粹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8个BN220都挺好的。出现的问题是,蜗牛的眼镜猴卡录会干扰GPS信号。其他都很好

泪奔 我也是眼镜猴卡路 配gps 不行。
其他机器gps正常。

原来你也有这个问题。

回头我重新组下,把眼镜猴换别的卡录试试看。

网友:
今天把眼镜猴拆下 换了其他的摄像头 其他不动 gps立马正常 搜星杠杠的……

我要怎么处置我的猴猴

网友:
眼镜猴在前面GPS在后面都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的更奇怪,usb上电能搜到星。拔掉usb插电池 热启动就能搜到,如果直接冷启动插电池是搜 ...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解决了吗?

网友G(2020-09-25):
引用 网友D:
BN220挺好的。出现的问题卡录3寸会干扰GPS信号0信號拉。其他我肯定的告訴你...安卡錄GPS立即失效~~測了好多 ...

也是用的BN220,装FOXEER的卡录,请问没开卡录的时候也会影响吗,我没开卡录也死活搜不到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BN220挺好的。出现的问题卡录3寸会干扰GPS信号0信號拉。其他我肯定的告訴你...安卡錄GPS立即失效~~測了好多 ...

卡录没录制的时候,也会干扰GPS么?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D:
BN220挺好的。出现的问题卡录3寸会干扰GPS信号0信號拉。其他我肯定的告訴你...安卡錄GPS立即失效~~測了好多 ...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眼镜猴卡录影响GPS这个问题,请问换其他品牌GPS可以解决吗?化骨龙M80  M8Q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最后果断放弃北天的GPS,直接上手化骨龙M80,这个GPS搜星快的很。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眼镜猴卡录影响GPS这个问题,请问换其他品牌GPS可以解决吗?化骨龙M80  M8Q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装了卡录?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眼镜猴卡录影响GPS这个问题,请问换其他品牌GPS可以解决吗?化骨龙M80  M8Q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用的BN220,装FOXEER的卡录,请问没开卡录的时候也会影响吗,我没开卡录也死活搜不到星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眼镜猴卡录影响GPS这个问题,请问换其他品牌GPS可以解决吗?化骨龙M80  M8Q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2个bn220,也有同样的现象,上机架用电池后也不是完全搜不到,就是灵敏度低了,在家里放窗户边搜不到,但 ...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眼镜猴卡录影响GPS这个问题,请问换其他品牌GPS可以解决吗?化骨龙M80  M8Q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