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电放电到存储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20-02-11):
小区一直没封闭,昨天说封就封,不能飞了。充满电只能放掉,以前还真没用过DUO308放电。
测试结果:67分钟左右可以放到存储电压。

楼主:
补充说明:设备的自动程序,貌似2A放电。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放电到3.75v。说到储存电池,目前最稳定的还是格氏。其它电池或多或少都坏了就剩格氏的电池还坚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放电到3.75v。说到储存电池,目前最稳定的还是格氏。其它电池或多或少都坏了就剩格氏的电池还坚 ...

之所以坏就是因为你存储放的太低了。哪有3.75的标准?我2013年的花牌电池还有大把的在用。从来都是3.85保存。夏季不用就进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放电到3.75v。说到储存电池,目前最稳定的还是格氏。其它电池或多或少都坏了就剩格氏的电池还坚 ...

保存电压3.8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坏就是因为你存储放的太低了。哪有3.75的标准?我2013年的花牌电池还有大把的在用。从来都是3.85保 ...

用充电器放到3.75截止,电池拿下来之后电压会回到3.8多。有些电池老了内阻大甚至会回到接近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放电到3.75v。说到储存电池,目前最稳定的还是格氏。其它电池或多或少都坏了就剩格氏的电池还坚 ...

因为格氏有铝板

网友:
不好用,慢的要死,我都不用的,风尚还吵死很烦。

我用那个灯来放电,一个小显示屏设置参数,带3个灯,一个灯50W,3个就是150W,又不吵,缺点就是灯亮瞎眼。

网友:
可以回充给电包,

网友:
全世界只有2种模型电池,格式电池,和其他品牌电池

网友:
靠308电阻放电是很慢的,我都是接电池或者电包大电流放的,几分钟就结束了。当然前提你的电包没有满电。

网友:
没满电电池或大电包的话,对于1KW或2KW刹车大电阻来说都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给充电器外接三个300W灯泡   可以40A放电   看一下说明书这是基础功能    依靠充电器自身放电那不慢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