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个起落大桨夹会松动。 皮带要换?

楼主(2020-02-11):
计数前新换了止推轴承和横轴,打上了厚厚的螺丝胶,红色的。
皮带没换新的,原来估计飞了200起落。

从目前的起落数来看,大桨夹180起落就有点松动了,要一直关注和检查。
皮带,我觉得400起落没问题。但是已经有杂声了。

数据绝对真实,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A:
一般很少会松的吧?会松都是没有锁紧,前面几个起落就会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少会松的吧?会松都是没有锁紧,前面几个起落就会松的了!

有道理!

网友:
楼主是撒型号飞机?  我的500飞了几十起落 明显感觉到大桨夹可以晃动了 ,我拆了 然后将横轴螺丝的垫片 换一面装上去  好了

估计是长时间受力 垫片变形了

飞450飞越头 更明显  几个起落就开始晃荡了

网友:
大飞机不清楚,450级别只要安装好了,不炸鸡不会松的,螺纹胶也只是普通242。横轴开始晃有的是胶圈压缩没弹性了,有的是轴承时间长了虚位大了,但不会射桨的。有时候铝圈的厚度会造成安装好就是不紧的,我会DIY几个厚度的铝圈备换。

网友:
注意有的横轴里边有油脂,要用棉签儿清理干净后上螺纹胶拧紧,一般几百起落不会松动。

网友:
常检查。不要迷信数值

网友:
说的简单点不是多少个起落的问题,如果3d暴力飞轴承和旋翼很容易磨损如果普通航线飞要很久,所以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切时间规定要自己观察。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机的皮带我飞了1500起落才换的,老化有裂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