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富斯i6天线改装

楼主(2020-02-11):
入手富斯i6爱不释手,无奈,距离远,有时候信号不好。想使用两条2.4g 10dbi鞭状天线进行改装,请问各位大佬可行吗不求多大拉锯,就想锻炼动手能力和学习相关知识,在此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馈线那边选错了,直接有这个转接线的,再装这个天线,估计效果好不了多少的

网友B:
不考虑平板定向天线嘛。接收端用四叶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平板定向天线嘛。接收端用四叶草

考虑了,考虑了,下一步这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馈线那边选错了,直接有这个转接线的,再装这个天线,估计效果好不了多少的

感谢大佬!我还买了个ipx转sms头的,我想两个天线垂直放置,10dbi怕太窄了,所以买两个补一下死角您看可否

网友A:
可以,只是你图上的天线确实有点太长了,也可以用6DB的,内置铜管天线好象是3.5D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你图上的天线确实有点太长了,也可以用6DB的,内置铜管天线好象是3.5DB的

感谢,感谢,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C:
加功放不好么

网友D:
FSi6的距离已经够远了,地面拉距离胜过万元级控。高频电路非常敏感没有电子基础和仪器设备最好不要改动,增距的最佳方法还是915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i6的距离已经够远了,地面拉距离胜过万元级控。高频电路非常敏感没有电子基础和仪器设备最好不要改动,增 ...

明白,感谢大佬!实是太喜欢这个控了,简单方便,薄的手感巨好,如果改坏了,就再买一个这个,200多不算很贵,主要是想学习学习,普通6通,带两三个旋钮感觉装云台都够了。再次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功放不好么

感谢大佬!我再看看怎么加功放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换完之后拉锯确实大了很多等待继续测试

网友E:
论坛有很多成熟方案,一个锅铲天线解决问题,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很多成熟方案,一个锅铲天线解决问题,妥妥的

感谢大佬!

网友F:
枫叶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枫叶解决问题

已经进行了,初步测试,因为场地距离不能远航,今年找到远航场地,就搞个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