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过模友评论下

楼主(2020-02-11):
这三架都是3S2200,fms停产个别代理还有pnp和飞鸽是798,西锐666元.本来看了优酷的急速杀机想买西锐可是没电子收放,现在看着两架1.2翼展的感觉很贼,请大虾评论下谢谢

网友:
几年前买过那个玻璃钢的,很好飞,就是前轮要改造下,摇臂要换金属的,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就是,除非你真的喜欢这个题材,不然别买迪乐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就是,除非你真的喜欢这个题材,不然别买迪乐美

为什么呀,我算半个新手,成品机只飞过fms,能不能讲一讲迪乐美这个牌子飞机如何,我觉得迪乐美挺便宜的。。。

网友C:
有那么多好机型为什么非要选这三个过时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多好机型为什么非要选这三个过时的产品?

好机型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是新手fms有很多入门机行像守护者,魔鬼,翠鸟等等带飞控又好飞,不是入门的话那就更多了你可以看看蓝箭这个牌子和fms差不多性价比还行,其实桨机有没有电动起落架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买像真机所以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
蓝剑没买过不过质量应该可以

网友:
飞鸽 飞过,很好的进阶机型, 纯新手不建议,因为速度不慢,比魔鬼之类的快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呀,我算半个新手,成品机只飞过fms,能不能讲一讲迪乐美这个牌子飞机如何,我觉得迪乐美挺便宜的 ...

动力弱鸡,原厂动力只能保证能离地,和fms比差远了,机翼很软加强不足,用的泡沫材质也很软,我买的喷火4个舵机舵机臂还是不匹配的,还有很多细节问题不一一列举,机体性能上可能有会一丢丢亮点,但总的来说还是问题太多

网友:
好看不好飞

网友:
一般般,不咋地

网友:
猎鹰不错,我飞过,但是新手不推荐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