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只做过这种喊话器

楼主(2020-02-11):
御2用的,淘宝要1000多,感觉好贵,想自己iy一个,大佬有没有什么方案

网友:
自己diy值得尝试,卖1000多是因为含有技术经验费用,技术经验包含多次尝试的成本在里面

网友A:
无磁喇叭,对讲机,电池,功放,技术含量不高的东西

网友B:
御2行业版的喊话器是不是实时的,还是地面录音再上传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御2行业版的喊话器是不是实时的,还是地面录音再上传出声。

可以用mp3卡录好要说的话,四轴带到空中,把mp3卡里话给放大后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御2行业版的喊话器是不是实时的,还是地面录音再上传出声。

好像都可以,可以选择录音,也可以选择遥控器上喊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磁喇叭,对讲机,电池,功放,技术含量不高的东西

用对讲机的话,例如这样玩四轴图像回传到地面屏幕眼镜,当看到有人干违法的事,看屏幕眼镜的人员通过对讲机制止违法行为,犯罪人还看不到你在哪,你还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对讲机的话,例如这样玩四轴图像回传到地面屏幕眼镜,当看到有人干违法的事,看屏幕眼镜的人员通过对讲 ...

我是zuifan吗??不安全?

楼主:
这种喇叭不知道是不是内磁的,大小感觉挺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zuifan吗??不安全?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说你是zuifan,我是说有这种玩法,你操纵四轴看到zuifan,用四轴上的喊话器(对讲机)喊话,威慑zuifan,zuifan还看不到你在哪

网友:
有卖的插内存卡的,就是录制播放

网友D:
百度有个帖子你可以看看 我也准备弄已经买了对讲机喇叭和功放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有个帖子你可以看看 我也准备弄已经买了对讲机喇叭和功放板了

可以加个微或者q吗?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微或者q吗?交流一下

q57079477

网友:
某宝有卖1W小体积无线模拟对讲模块的。长宽高为:35.6*19*3.2mm,再加个微型数字功放板和高音喇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有个帖子你可以看看 我也准备弄已经买了对讲机喇叭和功放板了

搞得如何了喊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