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天空端+GPS 干扰

楼主(2020-02-11):
有人使用DJI 天空端+GPS吗. 我使用都遇到干扰.GPS都无法定位.但是抓的
到卫星(卫星会显示12-15颗).蓝色灯不会亮.(天空端不上电就都正常.抓的到卫星.蓝色灯也会闪烁)

网友A:
換GPS試下,這GPS不重嗎?建議換小的帶羅盤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GPS試下,這GPS不重嗎?建議換小的帶羅盤的就可以。

重量:20.6g(帶盒)

网友:
天空端的干扰真的很6,悟2精灵肥鲨靠近都死

楼主:
找到問題點了. 如果用電腦連線約30-50秒會定位完成. 如果用電池上電 要等3-4分鐘...............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重點跟大疆天空端沒有關西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端口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端口冲突。。。。?

好像是這樣......

換了端口藍燈還是不會亮...確定GPS是好的

网友:
我的220正常

网友(2020-03-23):
引用 楼主:
找到問題點了. 如果用電腦連線約30-50秒會定位完成. 如果用電池上電 要等3-4分鐘...............不知道哪裡 ...

一样的,我也是mark4加GPS,Bf地面站是很快,外面去插电池搜星每次都是5分钟以上,而且最多只有8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