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程牌是什么材质的,做了架纸飞机

楼主(2020-02-11):
疫情严重,只能在自己村里转,捡了块1.2*0.9m的板子,用了3根竹片,空机已经1.8KG了,搞好全重估计超过2KG,2306电机还能愉快的飞吗?

网友A:
把带字一面的撕掉,重量减一半

网友B:
2公斤,铁板么

网友C:
200到500克差不多,两公斤2306飞不了

网友D: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带字一面的撕掉,重量减一半

撕完了,轻了1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公斤,铁板么

很硬的泡沫板,密度很高,比一般的KT板硬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到500克差不多,两公斤2306飞不了

看了下南北2306用4S最大拉力1.3KG,不知能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飞上天

推重比过1能飞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南北2306用4S最大拉力1.3KG,不知能不能飞

那个是恒压电源测出瞬间拉力,持续有1kg就不错了,纸飞机推重比大概至少要0.8左右才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硬的泡沫板,密度很高,比一般的KT板硬很多

真2kg的话,应该是飞不起来,板机推重比没1都不好飞

网友:
飞得会很不舒服,尽管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比较硬,很重哇
这个不适合做的
我以前用这个做过框架的模板,相对好切割,不变形。做出来可以用很多次

网友:
这个是PVC板,不是KT板。广告用KT板写真会鼓包,逐渐就淘汰了,现在都用这个

网友E:
费这老劲~不如直接买张KT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费这老劲~不如直接买张KT板做~

淘宝不发货,浙江还在封村,除超市菜市场所有店铺关门,听说还要过半个月

网友:
大力能飞砖。。。。

网友:
太重了,飞不了,你捡的是PVC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