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手抛机改遥控

楼主(2020-02-11):
原飞机翼展48cm,重量46克,去掉里边的两颗配重钢珠后重量是38克。
使用天戈直升机拆下的接收板,720空心杯电机、直径5cm的塑料小桨,150mAh1S锂电。
为了使飞机飞行性能更好,将飞机的机身中心掏空,留下厚度约5mm厚的外壁,处理完毕,泡沫飞机的重量变为26克,最终改装成飞行重量为43克的遥控飞机。
飞机设置副翼和升降舵,无方向舵(接收板只有两个集成的直线舵机)。经过试飞,飞机的性能表现优秀,2级风很好控制,飞得相当轻快。飞机副翼舵量小,不能横滚,但可以连续做两个内筋斗。这是继改天行者好橡筋飞机和天巡者号橡筋飞机之后,又一架改装很成功的遥控飞机。

网友:
图片和细节多拍些呀

网友:
手抛机改遥控飞机试飞视频

网友A:
楼主,请问副翼是什么结构实现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副翼是什么结构实现的啊?谢谢!

这是副翼的驱动结构。蓝色的是用气球剪出来的橡筋,它是三角摇臂的复位动力源。橡筋左边有一根拉线,通过塑料套管穿到机头和直线舵机连接。拉动这根线就可以驱动三角摇臂转动,使连接副翼的两根拉线一个拉紧另一个放松,所以副翼总是做相反的运动。机翼的另一面也有两根橡筋,作用是驱动副翼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副翼的驱动结构。蓝色的是用气球剪出来的橡筋,它是三角摇臂的复位动力源。橡筋左边有一根拉线,通 ...

非常感谢您!解释的真详细

网友B:
我春节的时候用2个8520(淘宝上卖各种库存电机的店里买的),1S 锂电,淘宝上买的2通道遥控套材改装了一个,飞不起来。
测下来,起飞重量67克,拉力才40多克。
不知道是不是桨不对,用的76cm的桨。再小的桨我只有65cm的,还不好装。
本来说好这个星期给侄女当生日礼物的,找疫情的借口给推后了。
本想稳妥一点,上上个星期在专门卖小飞机器材的店里买了据说单只就有40可拉力的8250和配套桨,结果快递现在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春节的时候用2个8520(淘宝上卖各种库存电机的店里买的),1S 锂电,淘宝上买的2通道遥控套材改装了一个 ...

即使是只有40克的拉力,飞60克的飞机也都动力了,飞不起来应该是其他方面的问题。8520配75mm桨,我们改装的天巡者橡筋动力飞机起飞重量达到了70克,而且是单电机。你把飞机的正视、俯视和侧视图片发上来,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另外把重心位置也测量一下。

网友C:
我觉得你应该做成背推会更好看一些
副翼和升降不要在原机翼上开,用薄一点的魔术板之类重新延伸出去,这样滑翔性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应该做成背推会更好看一些
副翼和升降不要在原机翼上开,用薄一点的魔术板之类重新延伸出去,这样 ...

这个飞机是要保持原来的飞机外观,前拉的效率是最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副翼的驱动结构。蓝色的是用气球剪出来的橡筋,它是三角摇臂的复位动力源。橡筋左边有一根拉线,通 ...

楼主你好 能不能拍一下副翼另一面的橡皮筋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能不能拍一下副翼另一面的橡皮筋的结构?

主楼上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楼上已经有了

看到了 谢谢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案,自己改了一架,成功飞天,新手,第一次飞起来,太激动了,哈哈哈

楼主:
看17楼,他说了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17楼,他说了算

厉害!

网友E(2020-04-20):
很感谢楼主和坛里另外模友的手抛机帖子,让我少走弯路。我改的手抛也好了,试飞了一下,感觉动力不足。拉起来比较吃力。我是用富斯微型接收,两只2g舵机,720电机,配电机自带的那个5厘米左右小浆,改之前手抛机连钢珠48个,改完后50g。如果现在不换电机的情况下可有什么办法增加拉力?换个大些的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感谢楼主和坛里另外模友的手抛机帖子,让我少走弯路。我改的手抛也好了,试飞了一下,感觉动力不足。拉起 ...

换8520电机,带55mm桨可以有30克的静拉力,推重比达到0.6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8520电机,带55mm桨可以有30克的静拉力,推重比达到0.6

好的,感谢,8520电机用65mm桨会不会拉力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感谢,8520电机用65mm桨会不会拉力更好些

静推力只是动力系统输出能力的一个参考,实际飞行中的推力和静推力是有差别的。从飞行需要的功率来看,功率=飞行速度×飞行阻力,才有螺旋桨推进的飞机,它的飞行最大速度是受螺旋桨有推力输出的前进极限速度决定的,所以,螺旋桨的前进速度=转速×几何螺距应大于飞行速度,在满足速度条件前提下,再满足螺旋桨输出推力=阻力,飞机即可完成相应的平飞;如果飞机是爬升飞行,螺旋桨的输出推力则应该等于重力沿飞行轨迹反向的分量和飞行阻力之和。可见,飞机的动力配置,实际上是功率的配置为前提的速度和动力的配置。静推力是无功率输出条件下测得的,不一定能满足飞行的功率需求,比如,一个功率较小的电动机驱动直径较大的小螺距螺旋桨测试得到的静推力可能很大,比飞行阻力大很多,但螺旋桨的前进速度很小,而飞机飞行需要的最小速度比螺旋桨前进的速度大,飞机就不能飞起来。
8520电机用65mm桨会不会拉力更好这个问题,要看实际的飞行,不能只看静拉力。螺旋桨直径增大,旋转阻力也增大,对电机输出功率的要求也增加,8520电机能否达到要求只能通过实践检验才能确定。如果实际电机输入功率增加,电机不烫手,螺旋桨转速减小不多,螺旋桨推力增大,说明这个桨的实际输出动力比55mm的好吗,否则就是电机超负荷运行,不能长时间工作,即使螺旋桨推力增加,也不能在实际中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推力只是动力系统输出能力的一个参考,实际飞行中的推力和静推力是有差别的。从飞行需要的功率来看,功 ...

太感谢了,从技术角度分析和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春节的时候用2个8520(淘宝上卖各种库存电机的店里买的),1S 锂电,淘宝上买的2通道遥控套材改装了一个 ...

我也改了一个两通的,飞得不稳,容易掉下来。好象它的自稳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