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 baja 5b 汽油车能改图传么?

楼主(2020-02-11):
各位大佬们:请教你们1/5 baja 5b 汽油车能装
图传
么?汽油机会不会对信号干扰?要是能装的话推荐哪些设备和
遥控器
?小弟在这谢谢各位大佬们了!

楼主:
就没有大佬们帮帮我么

网友:
似乎有干扰

网友A:
没试过往汽油车上加图传 能说说这么做的意义么?越野车上加图传本来就是自虐 画面抖到看不清 一直想吐 还要往汽油baja上装 那飞坡都不好享受了。。 自认为低速车类似攀爬和地面非常好的平跑 漂移有上图传的潜力

网友B:
汽油机装图传,非常不稳,怠速的时候看着抖动的非常厉害

网友B:
飞机装图传,特别的稳定,车跟飞机的图传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