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ite无法设置模拟器

楼主(2020-02-11):
设置里面只有两个mode,一个内置一个外置,2.2.4的固件,不然在家没法玩了

楼主:
我以为xlite直连,数据线和加密狗都试了

网友A:
貌似不行,只有一个音频口,不支持pp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只有一个音频口,不支持ppm输出

我用加密狗的头子和数据线都试了

网友B:
lifftoff可以的,要设置。

网友C:
什么模拟器,liftoff之类的穿越模拟器直接usb插电脑就行了,高频头设置o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模拟器,liftoff之类的穿越模拟器直接usb插电脑就行了,高频头设置off

freeri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fftoff可以的,要设置。

怎么设置,求分享

网友:
目前我只有DRL可以USB直连,其他的都识别不了,求分享经验

网友D:
直接用飞控 不管什么穿越机模拟器都可以玩 手感还很好
我试过这个遥控器USB直接连接电脑玩模拟器 手感怪怪的 很不好玩
远远没有用遥控器和飞控上的接收机对好频 然后飞控连接电脑模拟器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飞控 不管什么穿越机模拟器都可以玩 手感还很好
我试过这个遥控器USB直接连接电脑玩模拟器 手感怪 ...

飞控是直插电脑就可以玩了吗,顺便请问usb直连怎么解决,我遥控器少一个mode,没有那选项,你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飞控 不管什么穿越机模拟器都可以玩 手感还很好
我试过这个遥控器USB直接连接电脑玩模拟器 手感怪 ...

谢谢老铁的建议,已经成功用飞控玩模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是直插电脑就可以玩了吗,顺便请问usb直连怎么解决,我遥控器少一个mode,没有那选项,你的有吗

固件刷回2.3   我刷到2.35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官方固件只支持到2.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