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这种多旋翼电调可以用在固定翼吗

楼主(2020-02-12):
我用的是飓风u2820 可以配这个电调用6s电池飞固定翼吗

网友:
当然可以,接收机另加供电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接收机得另配电源。

网友:
这个不带BEC  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5v

楼主:
需不需要刷固件

网友:
不用刷,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A:
多旋翼的可以给固定翼用,多旋翼的电调响应快,大概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的可以给固定翼用,多旋翼的电调响应快,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的,懂啦

网友(2020-03-18):
肯定可以用啊

网友(2020-05-18):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的可以给固定翼用,多旋翼的电调响应快,大概是这个样子

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