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能不能涂这个油

楼主(2020-02-12):
这个是一位4s店师傅送我的。自己翻译了一下是极压润滑脂,用手感觉了一下,还是比较粘稠,不知道能不能涂在桨夹推力轴承里面谢谢各位

网友A:
极压适合高负荷下的高温工作,天冷当心变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压适合高负荷下的高温工作,天冷当心变胶水

谢谢提醒。不过现在天气慢慢就热了

网友B:
感觉现在的推力轴承油脂!都不咋满意!主要是粘稠度不够理想!一甩就光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的推力轴承油脂!都不咋满意!主要是粘稠度不够理想!一甩就光光了~

妈耶,阳台大侠回复我的帖子了耶好荣幸。顺便请教一下470推力轴承按照说明书装的感觉很容易进灰卡滞,安在滚珠轴承里面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妈耶,阳台大侠回复我的帖子了耶好荣幸。顺便请教一下470推力轴承按照说明书装的感觉很容易进灰卡滞,安 ...

有把推力轴承跟滚珠轴承间的垫片做像图中一样的更换,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把推力轴承跟滚珠轴承间的垫片做像图中一样的更换,是没问题的

应该是可以的。我试了一下还是很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我试了一下还是很顺的

更换正确的垫片,主要是要让主旋翼向外的拉力可以正确的传到推力轴承,
推力轴承跟滚珠轴承的相对位置更换,就要用不同的垫片,
顺是一定要的,哈

网友B:
我的470 用的冰人大桨夹和横轴!就是把推力轴承内置!那个垫圈的厚度记不得是不是一样的了!把滚珠轴承和止推轴承互换应该可以!何况你更换后一样顺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70 用的冰人大桨夹和横轴!就是把推力轴承内置!那个垫圈的厚度记不得是不是一样的了!把滚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正确的垫片,主要是要让主旋翼向外的拉力可以正确的传到推力轴承,
推力轴承跟滚珠轴承的相对位置更换 ...

了解多谢指点

网友:
太讲究了吧,我平时都用汽车机油的,外场没有润滑油,都加汽车发动机里的机油,飞到现在

网友:
推荐JR的推力轴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