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PL8怎么充2s的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20-02-12):
各位模友谁知道PL8怎么充遥控器里面的2S磷酸铁锂电池?之前用的A6充电器,现在A6不在身边,PL8也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A:
在pl8里面A123就是磷酸锂铁,菜单里往下翻翻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8里面A123就是磷酸锂铁,菜单里往下翻翻就到了

我设置到A123然后设置不插香蕉头,充电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