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桨的问题

楼主(2020-02-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有大、小两种水桨,在转速相同的前提下,大桨提供推力是小桨的2倍(不妨假设大桨桨径50,小桨桨径35),那我是否可以把2只小桨串联起来当做1只大桨来用?

前提条件是,电机正好能匹配一只大桨

网友:
加分动箱将两桨并联。。。

网友A:
效率会降得厉害,同时为了保持两桨负载平衡,后桨需要比前桨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会降得厉害,同时为了保持两桨负载平衡,后桨需要比前桨大一点点

谢谢。

如果两只桨距离足够远呢?假设像下面这样的结构:

网友B:
你这样效果不如一个大螺旋桨,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效果不如一个大螺旋桨,损耗太大了

我只是想做一个纯技术讨论。

楼主:
此帖目的为做纯技术讨论,请各位大师列出公式、数据等,如直接下结论就不要回复了,谢谢。

网友C(2020-05-26):
引用 楼主:
此帖目的为做纯技术讨论,请各位大师列出公式、数据等,如直接下结论就不要回复了,谢谢。

果然没有人回复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没有人回复了,哈哈哈!

主要是我装B装大发了

网友:
串联后,水经过前边桨加速后,除非后边桨叶尺寸大些或转速高些或者反向转动,不然不能再次加速水流速度。没有再次加速也就没有反作用力,同轴,同速,同向,同尺寸桨串联,后边桨叶纯属搞屎棍

网友(2020-10-23):
不可以,效率不可以这么算,双桨效率最差

网友(2022-05-14):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装B装大发了

这不是你装逼装大发了,是因为新手的思路不受局限天马行空,老手压根不会这么想,也不屑去论证。
我刚做船那会儿也经常把我的师傅问的一脸懵,现在玩了几年也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很可爱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装B装大发了

这不是你装B不装B的问题……是因为新手的思路不受局限天马行空,老手不会这么去想,也不屑去论证。
我刚做船那会儿经常把师傅问的一脸懵,现在玩了几年也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很可爱。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