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掠翼航模的意义?

楼主(2020-02-12):
前掠翼的作用大家都很清楚了,简单讲就是在高速飞行时减缓翼梢的失速,对于航模飞机飞行速度最多也就是一百来公里/小时,机翼仰角也不会太大,前掠翼到底有啥意义?是不是厂商的噱头?有对比体验的飞手请讲。

网友:
前掠翼不是为了增加低速灵活性吗

网友:
也想听听,才做了个前掠翼,疫情疫情结束后俺就去试飞

网友:
参考苏47吧!

网友A:
前掠翼也可以让飞机在偏航上不稳定,增加机动性。但是我觉得航模作为低速飞机这些效果都一般,我飞过ZOHD Dart Wing ,感觉也差不多,而且对于飞翼机来说本来偏航安定性就差,还用前掠翼,我也没搞明白。更多的是噱头吧,毕竟也没人搞过风洞什么的实验

网友:
前掠翼是重心前移吧?相对后掠翼。有些商品模型 可能是为了追求重心位置以及低速可操控性 采用了前掠翼。

当然了 我个人倒是以为是纯噱头而已。
前掠翼的低速性肯定不如平直椭圆翼。

网友:
主要是为了骚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苏47上有关前略翼特性的描述,要点如下:
前掠翼提供了低波阻,减少了弯矩,而且和常规机翼比起来,它延迟了失速时间。可用迎角大,增大飞机的转弯角速度;
阻力小;不会出现翼尖气流分离现象,故可增大升力,从而显著提高飞机的升阻比;另外还可改善布局,减小迎面对雷达波的反射面积。
缺点:前掠翼会产生很大的扭力,如果结构不合理/不够,会撕裂机翼。
早年蓝翔有款高像真的双70苏47,但少见有人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掠翼也可以让飞机在偏航上不稳定,增加机动性。但是我觉得航模作为低速飞机这些效果都一般,我飞过ZOHD D ...

老哥,dart wing好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dart wing好飞吗

目视飞的时侯浪炸了,转弯的时候直接掉就下来了,也没搞清楚原因。肯定没常规布局的飞机好飞

网友:
爆句粗口,最烦把航模这种低速,低质量甚至是泡沫的大玩具类比真机。你去买个车难道是先去研究人家气动布局?好歹人家也是一两吨。100多公里的时速。

网友:
玩玩啊,玩航模不就是玩吗,尝试新鲜结构

网友:
作为模型来说是忽悠你买然后让你高速解体拉动消费的

真机的话是为了加强低速性能,然而现在是高空高速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