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id-Analyzer还应该怎样调?

楼主(2020-02-12):
折腾了几天pid-Analyzer,终于有点小成果了,但好像不是很完美。机架是翼飞dc5,烦请各模友指点一二。另外,这个程序可以用来分析PIX的PID吗

网友A:
yaw的p值要增加一点。
楼主应该是在室内悬停测得数据吧,可以在室外暴击飞几次再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yaw的p值要增加一点。
楼主应该是在室内悬停测得数据吧,可以在室外暴击飞几次再调调

yaw的p加上去后,飞机大转完后回中会弹高,忘记了是i还是p了,而且反馈回来的图很多小波浪。是在飞场试的。升降可能打得不够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w的p加上去后,飞机大转完后回中会弹高,忘记了是i还是p了,而且反馈回来的图很多小波浪。是在飞场试的 ...

roll和pitch已经很完美了,这个分析软件挺玄学的,用来参考一下,飞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顺

兔蛋又来水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ll和pitch已经很完美了,这个分析软件挺玄学的,用来参考一下,飞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就行。

也是,有点玄学,调完再把那些关了功能打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lz飞机啥动力配置,我的用pid analyzer 调,p值都拉到100多了。

网友D:
YAW方向的P太小了,D有点大,激烈动作锁头的时候会可能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飞机啥动力配置,我的用pid analyzer 调,p值都拉到100多了。

翼飞DC5,致盈2207,4s1500Funfiy。什么机器要拉到100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D:
YAW方向的P太小了,D有点大,激烈动作锁头的时候会可能抖动,

yaw小打杆没问题,幅度打大了回中那一下飞机自己抽高。好像调小I会有好转,但是再调高P后,图谱分析出来的曲线有很多小震荡。现在把调机之前关的开关都打开了,Fpv飞起来也没感觉有什么别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飞DC5,致盈2207,4s1500Funfiy。什么机器要拉到100的P

我是qav250,2205电机,30a电调,4s 1550funfly,加了桨保护圈,我猜测应该是推重比小吧,p值比较小的时候用这个软件算出来的阶跃响应曲线上升的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