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SBUS对频问题

楼主(2020-02-12):
几年前玩固定翼买的白色D10,现在玩穿越,所以就没换控,买了华科尔官方版本的SBUS接收机,对频设ID都搞定,断电后重启就没用了,对频随机。。。。我直接被玩败了。。。。哪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控没有刷过机,

网友:
电压6V以下。查看下

网友:
可以编辑ID就可以保存下来

网友:
可以固定ID,但是有些质量问题,对上了会丢,出现有时对不上,吹风机加热一下又能对上,要返修,我遇到3个这种问题了

网友A:
刷机吧,换个接收机,华科尔就这个毛病。

网友B:
玩了好几年直升机,穿越机,都是华科尔d10,耐操,官方接收机稳定,改4合一高频头后,买瑞斯凯的接收机,能显示rssi,要远距离,直接大疆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吧,换个接收机,华科尔就这个毛病。

我已经刷机了,没有换高频,请问可以用什么品牌的SBUS接收机,我用在F4V3飞穿越的

网友C:
我用的也是这款,红色有外壳的那种,一直用着不错,但不敢飞太远
所以新买了X9dP+小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这款,红色有外壳的那种,一直用着不错,但不敢飞太远
所以新买了X9dP+小黑羊

我买的无壳的,品控那么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无壳的,品控那么差吗

我是N年前买的了,记得当时是华科尔刚推出这款SBUS的接收机时候。。。

网友(2021-05-16):
我的对频以后,油门什么都没有反应是什么情况

网友:
对上以后是不是红灯不闪了?

网友D(2023-11-25):
引用 网友B:
玩了好几年直升机,穿越机,都是华科尔d10,耐操,官方接收机稳定,改4合一高频头后,买瑞斯凯的接收机,能 ...

你好,穿越机可以用RX1002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穿越机可以用RX1002接收机吗?

rx1002是传统接收机,在穿越机上用不了。即使能用,体积和重量都太大,现在都用elrs接收机。高级的用黑羊

网友:
我的D7E发射150mw,转个弯就没信号,图传还有信号,遥控没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