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切换到opentx

楼主(2020-02-12):
一直用deviationtx但用多了一些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一是混控能力有限,几乎没有状态机功能,二是程序可能什么地方有问题,混控稍微复杂点程序貌似会飞掉,有时会重启

看现在的T16pro内置高频头挺好的,只可惜大了点,要是体积和t8sg v2那种差不多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A:
x9lite的体积和重量我觉得很不错。t8sg的摇杆有点小了。

网友B:
jumper t12 可以看下

网友C:
X9 lite,相当于X9D的缩小版

网友:
今天问了一下,X9lite阿里巴巴上有一家卖的,3个起515,如果买一个就580……

网友D:
opentx比deviation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entx比deviation强点

没用过,但愿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X9 lite,相当于X9D的缩小版

尺寸不错,虽然外观太老了不过也可以接受
不过仔细看这个控应该没有原生多模高频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umper t12 可以看下

刚出来时有看过,不过个人无法接受杵在后面的天线,只好派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lite的体积和重量我觉得很不错。t8sg的摇杆有点小了。

t8sg是小了一点点,用来飞小鸡倒也不错
如果x9lite有内置4合1的话就上了,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不错,虽然外观太老了不过也可以接受
不过仔细看这个控应该没有原生多模高频头吧

原生只有睿思凯的高频头,四合一只能另外加上去

网友A:
一定要内置的话需要改造一下了。现在原本内置四合一的只有t16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内置的话需要改造一下了。现在原本内置四合一的只有t16系列。

是啊,可惜t16 pro尺寸飞小飞机太大了些

网友:
程序失灵什么的。有可能是自己的程序有问题,矛盾。我用oentx也有时会这样。多半是自己混控编程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和lz一样也在纠结换控,手里刷了Devention固件的D10已经四年多了不忍心抛弃啊(虽然弄懂花了一两年时间… ...

t16和tx16s用的数模几乎是一样的。考虑到都是较低成本的控,做工估计都是在类似的层次上。

楼主:
显示错误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大部分),你把一个干净的没有用过的模型文件从控上拷贝到计算机上然后用notepad++之类的纯文本编辑器在原文件的基础上通过加null字符(ascii 0)的办法扩展到4k或者8k大小,然后这拷贝回遥控器,以后在这个新文件的基础上设置模型或转存成新的设置文件。

事实上不光是增加显示内容,只要混控或者任何设置内容一多,超过了原来的设置文件的大小(好像是1k也不2k),程序就会毫无预警的丢失靠近末尾的内容,现象就是明明设置好了,而且也验证过了,但是一关机再开机,有些东西就莫名其妙地没有了,包括微调的设置等(微调也是很靠近设置文件尾端)。大部分的意思指的是当混控多的时候,即使已经扩展了文件大小,还是有一点点几率会丢失东西。。。这种不可预见性是导致想试试其他开源的一个主要原因。

opentx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它与商业遥控器公司的紧密捆绑,曾经看过rcgroups一些帖子居然禁止特定厂商使用,完全忘了自己戴的是开源的帽子。说不定哪天就直接闭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错误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大部分),你把一个干净的没有用过的模型文件从控上拷贝到计算机上然后用notepa ...

闭源是不太可能的。opentx的代码允许拿走重新建立一个开源项目。如果闭源了,直接把现有代码拿走建立opentx-II,和原来没有区别。frsky可以把opentx的一些开发者挖到自己公司,但没办法闭源。之前jumper的控没有获得支持,建立了改名的jumpertx,现在已经被opentx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源是不太可能的。opentx的代码允许拿走重新建立一个开源项目。如果闭源了,直接把现有代码拿走建立open ...

懂了。希望如此吧

楼主(2020-03-15):
引用 楼主:
刚出来时有看过,不过个人无法接受杵在后面的天线,只好派斯了

闲逛意外发现T12 Pro Hall版本已经摒弃了外置高频头的做法,现在天线已经安装在主体上,这样的话看上去很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逛意外发现T12 Pro Hall版本已经摒弃了外置高频头的做法,现在天线已经安装在主体上,这样的话看上去很 ...

唯一不爽的是那个MINI USB

楼主:
太贵了,等降价点再买。现在用deviationtx还凑合着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贵了,等降价点再买。现在用deviationtx还凑合着可以用

请教您个问题,地平线的带AS3X的接收机 AR636, USB口的调参和升级线(SPMA3065)是不是USB转r232串口看,可不可能自己DIY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您个问题,地平线的带AS3X的接收机 AR636, USB口的调参和升级线(SPMA3065)是不是USB转r232串口看 ...

我觉得应该是的,一头连地线三根线估计是5v的tx和rx,另一头usb,中间一块转接板

网友G(2020-09-12):
引用 楼主:
刚出来时有看过,不过个人无法接受杵在后面的天线,只好派斯了

请问您控换了吗?买的哪款呢?打算入个控玩朗宇M2或M1,不知道哪款合适?
看您一直玩小机,也喜欢小机,好多年不玩儿了,手里还有台72MHz的9X2(没想到JR公司都没了……),还得慢慢学起来,神控D7E不知道能不能连上M2?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控换了吗?买的哪款呢?打算入个控玩朗宇M2或M1,不知道哪款合适?
看您一直玩小机,也喜欢小机,好 ...

还在t12pro 和t18xs之间摇摆。估计最后还是会选12,因为18体积太大,玩小飞机没必要。虽然18比12贵不了多少。M1M2应该不能直接用别家遥控器,需要外挂接收机。我有一架s720运动机,就是外接了一个dsmx卫星接收机才能用t8sg+v2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t12pro 和t18xs之间摇摆。估计最后还是会选12,因为18体积太大,玩小飞机没必要。虽然18比12贵不了多 ...

感谢老金前辈回复,因为喜欢小直机,好多年前就关注您啦,还有微博,当初很心水地平线的小直,奈何一直舍不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好多年都未关注航模了,发现自己啥都OUT啦,还得慢慢学习。
Jumper的控确实不错,性价比很高,OPENTX功能强大。
期待您下一步入手后的进一步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在t12pro 和t18xs之间摇摆。估计最后还是会选12,因为18体积太大,玩小飞机没必要。虽然18比12贵不了多 ...

另外您说的T18xs 是jumper的吗?看到只有T18和pro,倒是有个RadioKing的品牌有个TX18s,还有个RadioMaster的牌子,不知道和Jumper比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您说的T18xs 是jumper的吗?看到只有T18和pro,倒是有个RadioKing的品牌有个TX18s,还有个RadioMaste ...

嗯嗯我说的那个18好像就是radioking ,新公司新产品,没有历史数据,有点不放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说的那个18好像就是radioking ,新公司新产品,没有历史数据,有点不放心

就是JUMPER的,里面电路板都是T18的,已经到手,做工很好,我就是反感T18的假碳纤,恰好出来TX18S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JUMPER的,里面电路板都是T18的,已经到手,做工很好,我就是反感T18的假碳纤,恰好出来TX18S{:1_34: ...

你买的是T18还是TX18S?刚在隔 壁看到说用天地飞接收机一百米不到就失控,不知是否是个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说的那个18好像就是radioking ,新公司新产品,没有历史数据,有点不放心

好的,明白啦,多谢!以后请多指教哈

网友:
别说openTX系统那些瓜,这个jumper公司也是宫斗剧不断。大概是这样,TX16s是几个人分出来radiomaster搞的一个山寨T16,然后jumper用外观专利给举报下架了,所以不好买,这个TX18s就不是分出来这些人的了,是jumper自己整了个radioking要把分出来的整垮。我也是差不多4年前的D10刷系统在用,最后一版系统版本是5.0.0,年初也看好开源控模式,但是现在一边内斗一边做出来的遥控器敢拿来飞自己几千块的飞机吗,打个问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T18还是TX18S?刚在隔 壁看到说用天地飞接收机一百米不到就失控,不知是否是个案

肯定是TX18S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t12pro 和t18xs之间摇摆。估计最后还是会选12,因为18体积太大,玩小飞机没必要。虽然18比12贵不了多 ...

m2内置的控制协议好像已经被多协议项目支持了

网友:
天地飞接收机用的芯片现在没法在四合一高频头上软件调整频偏。而这类产品硬件的校准估计没那么靠谱。还是得用支持调频偏的协议。
t18这个控比较新出,还要观望有没有什么硬件bug。之前t16有排线问题,t18早期版本还有sd卡座问题。

网友:
哪有那么多问题?T16出来都一年多了,问题在排线上,硬件应该是很成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m2内置的控制协议好像已经被多协议项目支持了

请问您说的多协议项目指的是?是OPENTX可以支持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说的多协议项目指的是?是OPENTX可以支持了吗?

就是多合一高频头。目前opentx支持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就是多合一高频头。目前opentx支持应该是最好的。

多合一的话好像做的也不多。
也就是说现在的OPENTX控可以不需要外挂接收直接飞M2了吗?老型号升级固件后也可以支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合一的话好像做的也不多。
也就是说现在的OPENTX控可以不需要外挂接收直接飞M2了吗?老型号升级固件后 ...

应该是的。详细信息可以去项目网站上确认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显示错误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大部分),你把一个干净的没有用过的模型文件从控上拷贝到计算机上然后用notepa ...

我有点好奇什么复杂的混空设置能让文件变得那么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github上,DIY-Multiprotocol-TX-Module这个项目

OK,了解啦,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点好奇什么复杂的混空设置能让文件变得那么大呀?

Deviationtx 没有状态机的概念,自己模拟的话会用到很多混控

楼主(2022-05-15):
引用 网友G:
多合一的话好像做的也不多。
也就是说现在的OPENTX控可以不需要外挂接收直接飞M2了吗?老型号升级固件后 ...

已经用T12Pro飞过M2了,不需要外挂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