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 扫齿问题

楼主(2020-02-13):
想必很多摩友遇到亚拓150炸机就扫齿轮问题,我一下扫地两个实在无语,而且我的舵机臂也来了一刀,理论上是可以卸力的,可能150比较暴力这个对他来说免疫了

正好手上有d03018mg两个舵机,我原本想把这两个换到150上的,但是看了一下不好换,所以对比了齿轮,基本上能安装上去

这里要说的主要是主齿轮这一块,亚拓的齿轮长一点,d03018的短一点,为了让两者的区别减小
图二主要齿轮中间塑料垫片就非常重要,这个垫片我是拿坏的舵机齿轮做的,在齿轮一边开一刀直接卡进去就可以

这些都好了后还有一步需要做,150拆开后主齿轮是有一个塑料垫片的,但是03018大一点点用不上,我淘宝买的垫片还没到,就安装上去将就用着先

150舵机外壳盖子需要稍微处理一下,准备一把锉刀,在主齿轮输出口打磨一下,主要是磨矮一点毕竟03018的主齿轮短一点,只能通过破坏性更改达到目的了

打磨好后把舵机安装完成,舵机臂也需要打磨一下,理论上这个强度不会影响,主要也是配合短一点的金属齿轮

最后总结,测试稳定也暴力测试了,炸了一次 齿轮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我的150尾管都弯了
但是舵机完好无损,再也不用担心贵的坑爹的舵机和齿轮了

网友A:
厉害,舵机齿轮都可以搞定

网友:
太神奇了,居然齿轮一样模数。

网友B:
不会变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变重吗?

这个重量对它来说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不

目前感觉没什么问题,精度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舵机齿轮都可以搞定

换一套专用的塑料啃爹的亚拓要40多 金属的要90块
目前这个感觉最实惠的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重量对它来说没什么影响

淘宝有代用的塑料齿啊!我以前玩的时候有买过,2块钱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代用的塑料齿啊!我以前玩的时候有买过,2块钱好像!

后面我也找到了那种齿轮 ,但是塑料炸一次换一次的,就就不舒服了

楼主:
经过一上午的暴力测试,性能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上午的暴力测试,性能不受影响

好呢!我以前也打算买金属齿的后来都没货就换代用的了!各种升级改装件!起落架容易坏就换金属碳纤维的机架容易坏就换碳纤维的太费钱了就出了!看到有大神改977尾无刷用150的grs陀螺仪,打算自己也搞一个,再搞个改装的华科尔120

楼主:
最新测试.05180mg舵机齿轮不需要更改可直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05180mg舵机齿轮不需要更改可直接用

請問是這顆全部齒輪都可以直上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這顆全部齒輪都可以直上是嗎?

对齿轮可以换上去,我没有换铜的启动齿轮,其他的都能直接用,换启动齿轮得换电机 ,所以懒得弄了

网友:
这个厉害,记下来。

网友:
这个就相当的牛逼了。点赞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