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 亚拓150电池老化换电池

楼主(2020-02-13):
这种小电池不耐用,而且价格加上运费简直啃爹
作为一个爱折腾的人
我在马爸爸哪里买了差不多大小的电芯

第一步把老电池拆出来,我们要用原来的平跟头和固定头

第二部 把新电池准备好,2s串联 ,记住是串联正负极一定要弄对了

第三步 平跟头接上新电池,第四步打上热熔胶插进去

啊~~ 不要~ 嗯嗯 嗯
舒服

好吧似乎有开车的嫌疑
但是很爽哟,测试动力很 不比原装的弱

啊不行 要去了~

网友:
经济实惠

网友A:
重量加倍?放电后,电芯的电压相差多少?

网友B:
求电池关键字

网友C:
分享电芯价格店铺和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电芯价格店铺和使用效果

使用效果没问题比原来的还暴力,如果觉得大可以买小一点的差不多宽度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加倍?放电后,电芯的电压相差多少?

电池容量可以选择的,根据自己需要可以要小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电池关键字

网友D:
有一次我拿35C2S固定翼电池改1S玩具四轴的电池来用,动力提高了玩了几次四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次我拿35C2S固定翼电池改1S玩具四轴的电池来用,动力提高了玩了几次四轴烧了

1s你用2s肯定坏啊,亚拓150本身就是2s 和c数关系不大只要2s都能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效果没问题比原来的还暴力,如果觉得大可以买小一点的差不多宽度的电池

分享购买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