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无线模拟器,成功摆脱了线的束缚

楼主(2020-02-13):
原材料:rx2a接收,富斯i6控

原材料rx2a接收,支持ppm

富斯i6控,大家都熟悉的

加密狗改装前

扒掉衣服的加密狗

接收机的vcc接usb正极,gnd接usb负极,ppm接3.5接口的顶部左侧

焊接成功后塞到加密狗壳子里面

对频成功后插进电脑,加密狗蓝灯闪烁,接收机绿灯常亮,接收机识别成功,加密狗识别遥控器成功

最后爽飞,祝大家爽飞不炸鸡!

网友A:
厉害是不是别的也能这样改啊,手里还空闲着一个天地飞的小接收

网友B:
不是suba接收机要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是不是别的也能这样改啊,手里还空闲着一个天地飞的小接收

支持ppm的接收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ppm的接收机都可以

感谢,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suba接收机要怎么接线?

我这个改装也是第一次,不敢乱讲,但是按照原理,应该找到接收机的ppm信号引脚,把他接出来到加密狗3.5插座就可以,其余两端为正负电

网友:
手艺不错,一直想改,就是华坑的ppm接收有点大

网友:
一个疫情假期,模友们做无线做的不少

网友:
研究的可以,以后跟大神混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好吧,我也改一个

网友:
这个科普的帖子不错,找个加密狗也尝试改一个。

网友C:
麻烦请教您,看您这个加密狗和我这个长得不一样,我这个有个按钮突出上来能像你这样焊接吗?一样吗?不是太懂照葫芦画瓢!

网友:
我都改好了,謝謝分享。我用的是Jumper T16 OpenTX控,FX-RX2A接收,協議要選FSky 2A PPM,SBUS

网友:
厉害厉害,终于明白了音频接口是干啥的了,接P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请教您,看您这个加密狗和我这个长得不一样,我这个有个按钮突出上来能像你这样焊接吗?一样吗?不是太 ...

一样的接,PPM接音频口,再接正负极

网友:
弱弱再请教下我这才收到快递就焊接上了,怎么对频啊?试了几次没反应!谢谢指教!

网友:
总算对频成功了完美,再也不用拖着线飞了。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0-08-27):
不错!回头我也改一个!

网友D:
每次玩的时候还得对码!要不这个遥控只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玩的时候还得对码!要不这个遥控只玩模拟器
不需要的啊,设定好模型数据就可以,开机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