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锁尾问题

楼主(2020-02-13):
孩子长大,终于可以开始玩我的500L,停了几年发现在急升时尾巴向左偏,调了K8的好多参数,没用,电调好盈100A V3,锁尾用的是亚拓DS515M, 另一台用KST DS565X,K8,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总觉得锁尾有些软,哪位大侠知道如何设置?请赐教

网友:
如果急推螺距尾巴逆时针甩尾增加尾舵补偿,反之减小不偿。
如果还是无法解决。提高油门定速曲线!降低螺距!

网友A:
500Pro,500L都那德性,因为亚拓改了尾巴齿比,尾巴转速偏低,好处是尾巴载荷较小,坏处是锁尾疲软。

想要尾巴硬很简单,换亚拓新的78mm尾桨就是了,就是起飞降落的时候要小心点,一不留神直接扫伞齿。

网友:
看看遥控器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Pro,500L都那德性,因为亚拓改了尾巴齿比,尾巴转速偏低,好处是尾巴载荷较小,坏处是锁尾疲软。

想 ...

垂尾加长点呗

网友B:
也可以换山寨MB,10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换山寨MB,100不到

求关键字

网友:
锁尾舵机换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Pro,500L都那德性,因为亚拓改了尾巴齿比,尾巴转速偏低,好处是尾巴载荷较小,坏处是锁尾疲软。

想 ...

也可以换500x的脚架,这样尾巴就翘起来了,78桨安逸的很

网友:
注意换78以上桨最好换500x尾桨夹总成

网友:
二楼的回答最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换500x的脚架,这样尾巴就翘起来了,78桨安逸的很

有道理

网友:
楼主ds515不是斜盘舵吗?我记得。ds520和ds525是锁尾舵,我的500L用的ds525,尾巴软软的,感度高又金鱼,急打螺距也甩尾巴。可能悬停油门曲线就这样吧。

网友:
电调给陀螺仪供电调高点,荣获再试试调陀螺仪,如果还没有改善,应该不是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