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推荐个入门控

楼主(2020-02-13):
手上有个乐迪T8FB,觉得简陋了一点,设置不方便,推荐个500左右的。乐迪还是天地飞?

网友A:
butaba t8fg 闲鱼有个450元的

网友B:
二手t8fg,虽然设置要好好学习,感觉还是老当益壮的

网友C:
直机就不要乐迪了,交流的人少

网友D:
我用的et07,有电压回传和报警,中文触屏,简单易懂,但是。。。用的人好像不多。t16吧,一控走天下。

网友E:
华科尔D10或者D7E,换装四合一高频头后可以通吃市面上几乎所有接收机。D10大一点,手感会好点,D7E比较小,外出携带方便。平时我用的最多的是D7E,因为我太菜的缘故,现在准备把D10拿出来用用。

网友F:
t8fg,加一点收个14sg(推荐14)

网友G:
地平线ix12

网友H:
出d10,注意不是150元那款

网友I:
et06,x9lite,二手t8fg,tx16s

网友J:
加钱上14sg没有错,接收机大部分通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加钱上14sg没有错,接收机大部分通杀
14sg发射功率并不大,用副厂接收容易失控,原厂的又太贵

网友L:
新买就天地飞ET07或ET06。二手就FUTABA 14SG

网友M:
futaba 一个接收机就很贵,你新手飞丢了,操作不当坏了你想想看。入门控你还不理解一些功能还是英文的话头大。

网友N:
英文无所谓,因人而异。14SG副厂接收一堆,很稳定。网上一堆教程,用几次就会了。

网友O:
先说清楚你的经济情况以及机型,最基本的二手T8FG,600左右拿下,搭配副厂百元接收器,性价比超高!
打算长期玩,直接二手14SG,咸鱼1600左右,小鸡继续副厂接收,大鸡用原厂,至少七八年不用换控
D7E就别考虑了,遥控距离太短,D10可以考虑但不是最佳,我刚有个带RX1002接收450出了
现用14SG

网友J:
你飞直升机的要大功率干嘛,大功率人家飞固定翼远航什么的,第一次听人说14sg飞直升机不行!副厂那么人在飞也没事啊,

网友P:
Futaba 18SZ
一步到位, 省去中英文烦恼,摇杆灵敏,通道设置,接收兼容等一系列问题.
刚开始也是花了很多冤枉钱, 发现到头来真没省, 反而浪费了很多钱.
所以, 建议重要电装的钱不要省, 省来省去最后发现损失的更多.
一点小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