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模拟器里敏捷度怎么调啊。

楼主(2020-02-13):
我用的是G4,以前用G7也不知道怎么调,就是飞机翻滚的速度,在K8和V8里就是主旋翼和尾旋翼的敏捷度这个参数。

网友A:
realflight模拟器可以到模型编辑页面调整陀螺仪的各项参数和滚转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flight模拟器可以到模型编辑页面调整陀螺仪的各项参数和滚转速率。

关键是全英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全英看不懂

不会英语就查单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