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和k110大齿盘通用吗

楼主(2020-02-13):
请教各位模友,华科尔minicp和伟力k110大齿盘通用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

非常谢谢哈

网友B:
求助!华D10配置K110方法,我对平后飞机的副翼是反的,打左就向前飞,打右就向后飞,应该是哪里设置错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华D10配置K110方法,我对平后飞机的副翼是反的,打左就向前飞,打右就向后飞,应该是哪里设置错拉

通道是不是映射错了,把副翼和升降映射互换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道是不是映射错了,把副翼和升降映射互换一下看看。

谢谢提醒,是反了,也调好,现在是螺距大了一点,请问在哪里调螺距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是反了,也调好,现在是螺距大了一点,请问在哪里调螺距的啊?

在螺距曲线里面设置,把螺距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螺距曲线里面设置,把螺距调小。

谢谢啦!调好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设置3D和6轴切换啊?

楼主:
在通道5设感度,70是6g,20是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