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啥接收机?

楼主(2020-02-13):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啥接收机?        买了太久了,没用上,忘记是什么协议的接收机。现在翻出来,想装到牙签机上面用,不知用啥遥控。用过知道什么接受的,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图二左下角应该是天线,掉了。

网友A:
看你有哪些遥控器了,不是天地飞,就是华科尔,要不就是地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有哪些遥控器了,不是天地飞,就是华科尔,要不就是地平线

老款天9,可换高频头,多个高频头;华科尔,其中D6E刷了大G固件,也有很多协议。。。。。就是懒得一个个试

网友:
天地飞的7通ppm接收,应该是套机里的

网友:
查购买记录

网友:
dsm2/x,天地飞,华科尔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