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眼镜改模拟后效果如何

楼主(2020-02-13):
请教下大神
有改过的嘛,说下效果呗,
还有现在市场上有2种改法,一种是2根线插上就可以的,还有一种是需要接线的!哪个好,谢谢啦

网友:
估计有延迟吧^O^

网友:
有高清了谁还飞模拟啊

网友A:
不太好,又改回来了,把所有模拟图传,摄像头全部换了,数传的确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又改回来了,把所有模拟图传,摄像头全部换了,数传的确清晰

好吧,那还是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