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疆可以改左手油门吗

楼主(2020-02-14):
求问大疆可以改左手油门吗

网友A:
遥控设置下不就行了吗!选择遥控模式,然后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模式1或者2或者3或者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设置下不就行了吗!选择遥控模式,然后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模式1或者2或者3或者4吧。

是不是要把两个弹簧拆了
来自微站

网友:
拆弹簧干嘛,本来都是双回中的,按楼上的方法,软件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
APP上随便换分秒钟

楼主:
我不喜欢双回中,我喜欢左手油门,更穿越机一样,拆弹簧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欢双回中,我喜欢左手油门,更穿越机一样,拆弹簧才舒服

不回中定高反而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