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穿越机在前进的时候要补油门

楼主(2020-02-14):
为什么穿越机在前进的时候要补油门

网友A:
从理论上讲,原升力垂直向上,等于重力,倾斜后升力在垂直方向的分力就小了,抵消不了重力,所以要加油门。

楼主:
来人啊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讲,原升力垂直向上,等于重力,倾斜后升力在垂直方向的分力就小了,抵消不了重力,所以要加油门。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讲,原升力垂直向上,等于重力,倾斜后升力在垂直方向的分力就小了,抵消不了重力,所以要加油门。

我想问一下,向前推杆会不会加大拉力,难道只是调整姿态而已
来自微站

网友:
不加油门会掉高,严重的会狗啃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向前推杆会不会加大拉力,难道只是调整姿态而已

其实我也不了解,要看飞控有没有这方面的补偿。

网友B:
初中物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物理啊

没联系起来
来自微站

网友:
推杆只会改变姿态,穿越机的飞控不会补偿油门,需要手动补偿,原理如同一楼所说

网友:
因为力的分解

网友:
不光前进要补油,后退也要补,压杆转弯更要补。

网友:
初中物理基本都在睡觉吧?

网友:
可变距的多轴不需要前倾。

网友:
又要保持高度,又有前进的速度肯定比原地保持高度要费力气啦

网友C:
补一下力的知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向前推杆会不会加大拉力,难道只是调整姿态而已

穿越机来说,前推只改变姿态,不会自动补偿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一下力的知识呗

我只是没和物理联系起来而已

网友:
因为人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