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会自旋翻的大神给录个4模式手的

楼主(2020-02-14):
没错我就是第4模式的网上的自旋翻都没有模式4的谁给录一个,我对着模式2的练,把自己都快练吐了!录好记得@一下我凤凰把遥控器搞出来选个模式4看看!最好讲解下怎么去练习还有分体的!我现在可以对尾翻到到飞对尾在从到飞对尾翻到正飞对尾,到飞翻正飞尾巴会有点跑!拜托了!

楼主:
练的连一起翻没有那种摇头晃脑的感觉啊

楼主:
我是跟的网上的跟菜鸟一起学飞的教程走的还有就是模式4起始翻是2个杆是同时像外扰半圆,我同时像内扰比较顺手请问可以同时像内扰可以吗?可以的话也麻烦给录下谢谢了

网友A:
姿态变化都一样的,你多试试就知道了。这一段宅在家得到一个心得:困难的招式自己琢磨久了也可以研究明白

网友B:
步子跨得太大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变化都一样的,你多试试就知道了。这一段宅在家得到一个心得:困难的招式自己琢磨久了也可以研究明白

问题是没有一个连贯的示范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子跨得太大会.....

到飞悬停练的不是非常明白吧!但是还是凑合的可以修正的!钟摆只要手干净不左右带舵还是很容易的!不练自旋翻练什么啊

网友C:
这么冷门的模式,参赛是不是能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冷门的模式,参赛是不是能加分?

我也觉得是这个模式,几乎找不到人啊!固定翼穿越机直升机全是我自己来!都没人可以带我!

网友D:
看一下next模拟器里的示范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next模拟器里的示范飞行

我买的是99的啊!

网友:
倒飞。  错别字强迫症

网友:
加一下好友呗……

网友E:
好巧我也是模式4,我练从不看高手的手,要练的是姿态控制跟手没关系,分解练熟练连贯起来就好了

网友:
基础要过关倒飞自旋随便飞都能稳住,看优酷的wan0726还是多少忘了的视频王老师动作讲解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巧我也是模式4,我练从不看高手的手,要练的是姿态控制跟手没关系,分解练熟练连贯起来就好了

好的谢谢了!问题翻得自己感觉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飞悬停练的不是非常明白吧!但是还是凑合的可以修正的!钟摆只要手干净不左右带舵还是很容易的!不练自 ...

钟摆不属于基本功,没讨论意义。下面也有人说了,要练倒自旋,也不用练得非常溜,但你现在只是对尾侧翻,离得有点远。再多练练4面翻,混合翻吧,然后开始自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到飞悬停练的不是非常明白吧!但是还是凑合的可以修正的!钟摆只要手干净不左右带舵还是很容易的!不练自 ...

如果你钟摆歪了,你没有能力修正,就代表你并不会做钟摆。这就是需要练的地方。比如练习控制钟摆的直升机在空中定点,然后进一步控制上下左右移动等就是一种练习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钟摆不属于基本功,没讨论意义。下面也有人说了,要练倒自旋,也不用练得非常溜,但你现在只是对尾侧翻, ...

就是不明白怎么翻才意思找个人给用模式4的手翻一下看看什么手法跟的学习啊!在模拟器好好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钟摆歪了,你没有能力修正,就代表你并不会做钟摆。这就是需要练的地方。比如练习控制钟摆的直升机 ...

这话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