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手感调整方法分享,欢迎补充

楼主(2020-02-15):
最近跟大家一样闲在家,平时偶尔能出去飞飞的,现在也约不到人,交通管制,只能自己在家玩玩模拟器过下干瘾。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重新装了系统,模拟器也没了,电脑没有光驱,所以不方便装g7.5,干脆装个最近很火的next,刚刚装好感觉手感不习惯,所以开始鼓捣怎么调手感,next比较简单(本来就几百兆的模拟器,对电脑要求也是最低的),校准遥控器和设置熄火开关我就不废话了,next这方面做的极其简单直白。
直入主题,首先模拟器飞机手感大概就是总螺距手感和各个舵的手感这两部分。总螺距手感主要就是转速、总螺距、飞机重量、刹车力度这几个主要决定的。next中这一部分的参数其实用厂手的参数就比较跟手了,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在厂手参数的基础上做一点改动,其中主要说螺距刹车动态这个参数,其实就是刹车力度,感觉飞机拉停的时候发软的话就加一点,不同飞机用一样的值实际上手感是不一样的,得根据不同飞机来调。

next中关于各个舵的手感调整很简单直接,主要就是舵量和exp,next手感比较滑,几乎都要用下exp才能调到舒服的状态,这个根据个人手感来,不过重点说下舵量参数,我喜欢把模拟器里的飞机手感尽可能调的一样,这样飞一个飞机腻了可以换喜欢的飞,一开始我傻乎乎把所有飞机的舵量数据调成一样的,结果突然发现手感不一样,翻滚速度自旋速度都不太一样。那怎么办呢,找来找去,next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工具--角速度计,打开位置如下(每秒度数打开就行)

然后发现模拟器界面上可以显示飞机三个轴的角速度,现在好了,找一个机型不断飞不断调手感,调到你感觉最适合自己的状态,然后把飞机拉高,总螺距放到0螺距处,打满方向舵看一下自旋速度,再打满升降看一下翻滚速度,把这两个记下来,然后切到其它飞机,同样的方法看它的自旋速度和翻滚速度,调整舵量使这两个速度跟你调好的那台飞机差不多,这样一来,不同的飞机就有了差不多的打舵手感,不用担心切换飞机不习惯练习了。
但是个人并不是太喜欢飞next,设置了很久,没有调到自己喜欢的手感。然后又装了g7.5(以前就一直飞这个),g7.5调起来更加麻烦一些,很多东西都不太直白,但是在家闲着也无聊,就一点点折腾了。现在大概可以调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手感,具体如下:
首先,遥控器得校准好,然后最重要的是通道设置不能乱,会直接影响飞机各种表现

前四个通道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锁定开关smoke,必须是飞行状态下蓝色条拉满的(如上图2),其实不满也能飞,但是我发现会直接降低定速性能,有时候甚至会没定速,所以必须是打开油门这个条就是满的。然后Flaps必须一直为0(这个打开会卸头罩哈哈),重点来了(敲黑板),Dual Rates这个看似没关系的,其实是直接控制有些飞机的舵量大小的,必须拉满,后面的调机才有用,还有mode开关必须为0,转速才会是设定的特技3模式转速,定速性能才会正常。(我也不知道为啥,自己试出来的)
基础工作做好了,接下来进入正题,首先是直升机最根本的转速问题,g7的转速调整非常丰富,不仅仅可以调整转速数值,定速感度和缓启动速度都可以按自己需求来调(g7是真的骚,哈哈)。首先定速感度就是飞机快速编辑里面的Power Plant下的那个参数,当然前提是前面开关设置都没问题,然后就是直接调这个参数,拉高以后就会发现满螺距的时候飞机转速变化小了,当然不同的飞机这个值不一定一样才会有差不多的定速效果,自己调整。顺便说下总螺距就是快速编辑里面的(如下图),这个有的飞机可能11度就能很快,有的可能得13才能跟手,也是根据自己需求调整。
然后是缓启动速度和转速的调整(为啥它两一起说呢,因为它们在一个地方调),都是在governors下的那个选项里(有的是电调品牌,有的是vbar定速,有的直接写着旋翼头参数,反正调整方法都一样)如下图,如果你前面开关都是按我说的那样设置,那么转速就是特技3的转速,所以想要多少转自己输入就行了。缓启动速度也是我不停试找出来的,就是下面的Throttle Armed Threshold参数,一般默认都是-75到-90这样子,所以g7缓启动会像真飞机一样慢,但是很多人练模拟器都是不想等那几秒钟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很烦(比如我就会受不了),那么把这个直接调到0,电动直升机就会瞬间启动,但是建议电动直升机调成-20到-10,要不然会在地上突然甩尾导致垂尾断判定为炸鸡哈哈(不得不说g7这个做的很真实了,真机瞬间启动也肯定会甩尾,而且很有可能把垂尾弄断)。

最后是g7的各个舵的手感,就在快速编辑里就有自旋速度,升降翻滚,横滚速度三个选项,而且单位非常直接,就是每秒多少度,想要多快输入多快,所有飞机改成一样的,那么所有飞机翻滚什么的都会是一样的速度,但是前提是前面开关设置正确,要不然有的飞机翻滚速度会被拉慢而不是这个值,,,所以开关设置很重要。

至于其它两个感度,主要会影响飞机状态,手感影响不太大,建议就用默认不要乱改,要不然飞机有可能高速的时候抖,也有可能打舵晃晃悠悠。
最后的最后,凤凰模拟器为啥不说呢,因为我也不会调那玩意的手感哈哈,有副翼我也不会调,欢迎老哥分享。模拟器现在各有各的特点,飞哪个就看个人喜好和个人手感了,有的人跟我说next那么贵的模拟器,g7才30块钱,肯定是next高端多了,那我只能呵呵而过了,g7正版可不是500块钱能买的东西,客观说g7可以调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包括换桨换电池(还有很多我也没仔细研究,期待大佬分享),尤其换桨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飞机手感不一样了,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点。next我喜欢它机型新,多,而且设置调试很简单直接,对新手很友好,还可以直接尝试各种大师的参数手感。模拟器没有好坏之分,这东西主观性很强,看个人喜好而已,这里分享一下调整手感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点点帮助,可以调到自己舒服的手感去练习,说的有问题的地方各位大佬轻喷哈,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地方我也不太清楚,算是抛砖引玉,大家还有一些什么调整心得和其它模拟器调整方法也都分享下,互相学习借鉴哈。。。
来一波干货结尾吧,分享一下g7模拟器新机型的文件包,下载解压后在模拟器中选择“输入”-“Realflight存档文件”,再选中想要导入的模型文件导入就行,然后就会在你的模型列表里看到新飞机啦!让你的g7不再只有那么几个能飞的直升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UUu6vPBn-vPCKi85fwh1g
提取码:btrd

网友:
首先建议把模拟器语言换成英文吧。中文这一堆乱码实在没法看。

rf7的通道7是默认情况下的熄火条件判断开关,通道5是大小舵和exp曲线切换开关,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单个模型的遥控器设置里面更改的。不同模型自带的大小舵曲线设置可能都有区别,有要求的话需要自己调整。也可以取消勾选“Enable Software Radio Dual Rates and Expo”来禁用自带的大小舵和曲线。

滚转速度和各个感度是在Electronic Flybars部分调整。需要注意7.5版本以后的陀螺仪相比旧版增加了D增益,所以不同版本使用相同模型文件可能会有区别。Quick Edit也可以调部分参数,主要是方便实时调节。

调整了滚转速率后应该打开滚转率监控来查看是否达到了设定的滚转率,因为由于转速、桨叶重量、最大循环螺距设定等因素,可能会出现舵量输出到极限也达不到设定的滚转率。这时需要调整相关的参数来达到所要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修改了最大循环螺距,那么陀螺仪参数要进行对应的缩放,来满足控制效果基本不变。

更高级的调整有舵机速度、旋翼气动和旋翼头的一些物理参数、电池、电机参数等等,这些功能各位可以自行探索。

网友:
妥妥的干货,收藏了

网友A:
营养贴已收藏慢慢消化。现在搞不懂一个小问题,DR是不是最大舵量。不是应该调到100吗?负的exp我理解的是中位附近打舵反应略迟缓尾段加快

网友:
非常受用!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G7有的飞机一起飞头罩就掉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都是选一位厂手的数据,没调整过。

网友:
lz很用心,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7有的飞机一起飞头罩就掉了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你把flaps开关关联到了油门开关上,flaps必须一直是关闭状态,把它设置到一个空闲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营养贴已收藏慢慢消化。现在搞不懂一个小问题,DR是不是最大舵量。不是应该调到100吗?负的exp我理解的是中 ...

我说的就是dr一直得拉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你把flaps开关关联到了油门开关上,flaps必须一直是关闭状态,把它设置到一个空闲通道就行了

好的感谢

网友:
这个帖子真实用,感谢

网友:
G7飞机复位快捷键能设置到控上吗

网友:
好文章,备注下!

网友(2021-04-11):
好贴顶起来,飞next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有免费的或者盗版的next模拟器吗

网友C:
很全面,顶一个

网友D:
有pojie版的next模拟器吗?哪位好哥哥分享一下

网友A(2022-06-18):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dr一直得拉满啊
我不理解的是,next上dr设置不到70。在g7上就是100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