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e

楼主(2020-02-15):
这个飞机重心在哪里哦

楼主:
客服说的重心不对,始终头重

网友A:
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分之一

我这个电调电池配得大,怎么调都是上天就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脑壳

头重,电池往后移还是不行

网友:
插管的位置略靠前

网友:
3D机减重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

网友:
电池其实比较接近重心的,你把桨罩头罩什么乱七八糟的拿掉再看看,手指顶着看,上天低头还有别的因素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调电池配得大,怎么调都是上天就低头

哪就在尾巴上帮个铁块,不行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就在尾巴上帮个铁块,不行换电池

也是,电池一直往后移头还是重

网友D:
重心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头重的?低头不代表头就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头重的?低头不代表头就重。

电池一直往后移,都还是低头,升降微调打百分之80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头重的?低头不代表头就重。

那是什么问题呢?电机仰角?

网友:
电机座的垫子有问题吧。3分天上,7分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问题呢?电机仰角?

详细说有点长,简单说吧。
低头除了重心太前,还有可能是水平舵角偏下和电机下拉角太大。
如何判断具体哪种:1、微调水平尾翼,调成能平飞后飞机不灵活、动作迟钝,那大概率重心太靠前,反之太灵活不好控制就是重心靠后。2、微调水平尾翼平飞后控制自如,落地后将微调归零,舵角度调至归零前位置。3、微调水平尾翼平飞后,加油门低头,下拉角太大,反之抬头,则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有点长,简单说吧。
低头除了重心太前,还有可能是水平舵角偏下和电机下拉角太大。
如何判断具体 ...

补充一个一般不太注意的:副翼舵面整体偏上或偏下也会导致抬头或低头,作用就和开襟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有点长,简单说吧。
低头除了重心太前,还有可能是水平舵角偏下和电机下拉角太大。
如何判断具体 ...

好的,明天我具体各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有点长,简单说吧。
低头除了重心太前,还有可能是水平舵角偏下和电机下拉角太大。
如何判断具体 ...

先把电机仰角垫了试一下

楼主:
平飞微调好了倒飞又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