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氩弧焊机的不用看。有电焊机的请看,求教怎么能控制逆变直流焊机的正负极通断

楼主(2020-02-15):
控制毫秒级别的通断,是外加mos管和控制电路。还是能从逆变焊机内开关管及控制电路(控制电路上的电源管理芯片3846n有停止输出的16引脚)呢。是想直接越过氩弧焊改冷焊机。

网友A:
大电流的地方不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地方不好断开。

断开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外加大电流mos管(还要耐压60v),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外加大电流mos管(还要耐压60v),成本太高。

还是不好断开。麻烦

网友B:
拆机460大管10并,总成本几十元。
关键是没有保护气体的冷焊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460大管10并,总成本几十元。
关键是没有保护气体的冷焊能行吗。

irf460吗拆机的一个三元20安1000v,20n50更便宜一点,拆机一个不到一元。没保护气不行,否则还是焊点氧化

网友:
好像只有点焊机不用保护气,焊点不发黑

网友C:
老式变压器电焊机控制初级通断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变压器电焊机控制初级通断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不行的。因为要控要控制到毫秒的通断时间。用机械开关来实现太难,而且电压是交流,当然先整流成直流也可以。直流电的话才容易用开关管控制到毫秒级别的通断。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一只微小的高速直流电机,来带动一个类似电动机换向器那样的东西代替开关,来控制焊机变压器初级电路的高速通断,然后在焊机变压器次级线圈中感应出快速通断的高频率脉动电流呢?瞎想的哈哈,见笑了

网友:
逆变直流焊机的话,最好要在脉冲推动的前级的三极管或MOS管的基极或柵极入手。。。

网友:
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毫秒级别的通断,如果要过流的话加一个负载继电器,我只知道这两种东西的功能,你帖子里说的我不懂,希望有用。

网友D(2020-03-27):
楼主忘了最关键的一点,不是毫秒级的放电控制,问题的关键是电焊机没有高频引弧,你准备怎么起弧,如果你是焊接厚板这点还不算问题,直接 买个土焊枪加一瓶氩气就能焊氩弧了,关键你当冷焊机主要是点焊 ,请问你如何起弧?冷焊控制板我有一套,装在氩弧焊机上确实能提高反映时间,其实就是一个脉冲控制的MOS,控制地线的通断,氩弧焊机的高频电路工作的时候对周围电器干扰非常大,很多电路正常是能工作的,但是接到焊机上就不行了,被干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忘了最关键的一点,不是毫秒级的放电控制,问题的关键是电焊机没有高频引弧,你准备怎么起弧,如果你是 ...

那请问大侠,我diy的有高压引弧的变压器式直流焊机是否有希望改成仿冷焊呢?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大侠,我diy的有高压引弧的变压器式直流焊机是否有希望改成仿冷焊呢?请不吝指教,谢谢

我拿氩弧焊机改过,没有焊过薄料的人用可以,会用氩弧的,其实没啥用,冷焊机是用电容放电的,我也没有用过,不过看一些视频,感觉氩弧焊改的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忘了最关键的一点,不是毫秒级的放电控制,问题的关键是电焊机没有高频引弧,你准备怎么起弧,如果你是 ...

你说的也是我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外接引弧装置,还有控制通断的mos管耐压能不能承受住,会不会被引弧的高压击穿,可能控制下引弧的高压峰值可能好一点,肯定不是上万伏,应该几千伏吧

网友(2020-07-11):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是我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外接引弧装置,还有控制通断的mos管耐压能不能承受住,会不会被引弧的高 ...

是的,是几千伏,我是用电视机的高压包做的,它的输出电压就是几千伏

网友:
你的方案加不加大容量电容,如果不加,很简单,可调脉冲控制焊机点动开关接口,原焊把接脉冲启停,再加一个多联开关实现脉冲和普通选择。价格不高,但是脉冲能量有限,难以实现不变色,调好可实现薄板焊点轻微发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