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朗宇2814电机和飓风的2814用在小胖子上哪个比较好一点儿呢?

楼主(2020-02-15):
问一下朗宇2814电机和飓风的2814用在小胖子上哪个比较好一点儿呢?

楼主:
这个飓风看着挺便宜

楼主:
看楼下那个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飓风看着挺便宜。

朗宇也这个价格啊

网友A:
飓风动平衡比较差,建议朗宇三代。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要等待机会,我收到过4个全新朗宇V2814-870电机170元包邮,那应该算便宜了吧。

网友B:
差不多的电机,但是朗宇出现不太好的情况也不说明的,飓风很稳定的使用。四年前买的朗宇电机质量一般,去年特价买的朗宇质量却很好,可能是有不良品么?也没说明,所以一般不买朗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的电机,但是朗宇出现不太好的情况也不说明的,飓风很稳定的使用。四年前买的朗宇电机质量一般,去年 ...

我看各店铺的同型号同版本同螺旋桨2814郎宇参数,写的不同 ,有的最高可以达到2.1kg拉力,有的店铺写的1.9kg   朗宇有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动平衡比较差,建议朗宇三代。一分钱一分货

很看重动平衡的,真的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各店铺的同型号同版本同螺旋桨2814郎宇参数,写的不同 ,有的最高可以达到2.1kg拉力,有的店铺写 ...

所以这没办法,我一般只关注几个店铺的,特价买朗宇也挺值得。至于说飓风动平衡不好的那位兄弟,我用了七八年了,可能一直用的都是1100KV值以下的没感觉出来,反而觉得飓风用的动平衡挺放心的。人家宣传的自己动平衡好,毕竟咱这不是涵道,转速不高。能感觉出来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直接找飓风。

网友(2020-04-02):
引用 楼主:
很看重动平衡的,真的不好吗

飓风动平衡真的不太行

网友(2020-05-02):
朗宇2820 570kv配13×7无敌套装

网友(2020-06-16):
两款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