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解锁问题,新装的机,该校准的也校准了,就是解不了锁

楼主(2020-02-15):
这英语不通,就是硬伤!

网友:
GPS没星,解不了锁

网友:
去室外试试,或者在设置里把地理围栏关了,应该是你在室内没有gps信号,导致不能解锁。

网友:
检查油门失控保护最低信号
地面站都告诉你了

楼主:
解决了,刚开始用这个飞控,慢慢就熟了

网友:
楼主的壳是哪里买的?

网友A:
这个飞控不加gps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控不加gps能用吗

没有GPS完全可以,用自稳模式就行。

网友(2021-02-26):
你是怎么解锁的?能不能给个操作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