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练习

楼主(2020-02-15):
基础的动作就是左右对称,简单的翻滚尽量做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593b9c4b30ae7977a58

网友:
做个沙发再说

网友:
之前玩了一段时间120d02s,感觉小鸡不如450舒服,后来就处理了。

楼主:
肯定没有450好飞,不过携带方便,耐炸。

网友:
真不明白你们怎能把飞机飞到发疯一样。

网友A:
飞小机心里感觉不慌张,飞大点的飞机就慌的一批

网友B:
我的伟力110连续大螺距就会不锁尾,120锁尾如何?尾电机够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伟力110连续大螺距就会不锁尾,120锁尾如何?尾电机够力吗?

110锁尾巴不好应该是电机老化或者螺旋桨变形了,正常状态不可能锁不住。

120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小机心里感觉不慌张,飞大点的飞机就慌的一批

我也是这个毛病,飞m2都紧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毛病,飞m2都紧张😰

其实小机炸机成本不比450便宜,但450炸了排震很麻烦。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动力比110足太多了

网友C:
为什么你的120动力这么强劲?新电池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的120动力这么强劲?新电池还是什么

机器要注意细节,任何不平衡,或者连杆扭曲,或者任何虚位。都会严重影响动力输出。

如果不能连续做20秒测钟摆,那么机器有问题。
  如果是排除机器问题,比如你拿到一台新机器,新电池,依然无法做。那就是手法的问题。要回合理运用螺距。爆螺距是一瞬间的手法,死顶长时间螺距,机器就会掉转……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器要注意细节,任何不平衡,或者连杆扭曲,或者任何虚位。都会严重影响动力输出。

如果不能连续做20 ...

請問王子150x是否比120好飛很多?,睇過其短片可能適合我練習,小机易找場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王子150x是否比120好飛很多?,睇過其短片可能適合我練習,小机易找場地

我也有150x  ,这鸡配件相对比较贵。有一个我现在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自旋翻会忽然快忽然慢,比较难做。
其他动作就正常。

网友:
我的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小机炸机成本不比450便宜,但450炸了排震很麻烦。

那要看情况了,微型机只要在草地上炸基本炸不坏,但大机即使炸在芦苇林里也会坏,动能大

网友E:
版主飞的还是依旧霸气

网友F:
佩服,小机都飞得这么好。

网友G:
能把120飞成这样,不是高手就是疯子

网友G:
果然是版主,技术了得,小机器都可以飞的风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