镙丝拧毛了怎么办呢

楼主(2020-02-15):
这个电机配的镙丝质量真是差,稍用劲就拧毛了
开始的时候因为振动经常镙丝掉下来,就带了一点螺丝胶,机架上的也带了胶没事,可以拧下来。
电机用的自配的镙丝,稍用力就毛掉了,现在换了个机架,电机有两个镙丝全拧毛掉了,真是晕啊!!!
高人想想办法,咋办呢

网友A:
拿个钢条锯成一字。

网友:
换12.9芳生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钢条锯成一字。

谢谢,明天试试看

网友B:
取下来的方法就多了,看你会什么,可以加热,工程师取丝钳直接取,没工具可以电磨,也可以电焊等

网友:
看着可以用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下来的方法就多了,看你会什么,可以加热,工程师取丝钳直接取,没工具可以电磨,也可以电焊等

是的,这些方法都不错

明天先试试钢锯条吧,这个简单些

网友:
感觉你用了劣质的螺丝刀或者扳手。

网友:
尖嘴钳若能夹住就可以拧。

网友:
用好的内6角,航模用的那种,螺丝用防风火机烧一下加热。如果还有一点点形状的话,也能扭得出来

网友:
斜口剪线嵌能取处几率很大

网友C:
世达以上品牌的内六角扳手,不要怨螺丝,不,镙比。

网友:
工程师钳能搞定

网友:
碳片弄碎了就好弄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钢条锯成一字。

或者电烙铁加热螺丝再拧

网友:
加热再拧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螺丝胶想办法弄松一点

网友:
把其他螺丝先拧下,然后转电机,就可以松,松了之后就可以用手或钳子夹住拧下

网友:
把碳片用钳子掰碎,把螺丝露出来,想咋拧咋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达以上品牌的内六角扳手,不要怨螺丝,不,镙比。

哦,是我错怪镙丝了,不,是镙比!!
已更正标题